这样算不算侵犯专利权呢?

楼主(2009-03-04):
我国电波钟BCP码的格式有专利权,但是格式没有公开,那么我们通过接收信号进行接收,做成产品,算不算侵权呢?
国家的手势信号到底算共用还是私有?

楼主:
不好意思:是授时信号

网友A:
什么叫做有专利权,格式没公开?

专利本来的目的是技术Open但权利保留。

专利的权利说明书中必须说明,它要保护什么。
一般故意用一些非技术术语而是法律术语去描述,但仍可以找出技术问题描述来。
若它的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说道,显然是不保护的。
专利法所保护的是专利权人权利要求书中所描述的一系列的技术点。

楼主:
楼上的,您给的模块,编码格式就是授时信号的原始格式吗

楼上的,您给的模块,编码格式就是授时信号的原始格式吗?
模块都经过接收处理了,是否不一样!模块哪里买,自己设计可以吗?自己设计会不会很难?

网友B:
re

你先去查看相关的专利说明  如果没有使用到专利特征的话 就不算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