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存储器

楼主(2009-03-05):
我们的程序一般是写在eepROM,flash,ram,还是哪里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找本单片机基础书看看

网友B:
和单片机类型有关

写在哪里都有可能.
一般是写在闪存里的

楼主:
re

写在哪重要吗,一定需要知道吗? 在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知道具体的位置

网友C:
程序写在flash里,可修改的数据一般在eeprom里

ram是运行程序用的

楼主:
re

 gunaaaa   的回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