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c51编译器奇怪!

楼主(2009-03-05):
angle += (20/90)*(7*ang_rate[0]+32*ang_rate[1]+12*ang_rate[2]+32*ang_rate[3]+7*ang_rate[4]);  //句1

angle = angle + (20/90)*(7*ang_rate[0]+32*ang_rate[1]+12*ang_rate[2]+32*ang_rate[3]+7*ang_rate[4]);   //句2

angle +=1; //句3

分别有三句,我已经把优化级别降为最低。居然不编译句1,而句3,句2编译。难道欺长怕段? 加上 volatile 后 句1才被编译。

奇怪!

网友A:
这么长?看着晕...或许被合成一句了。

网友B:
那是编译器聪明……

直接合并了

网友C:
20/90 = 0, 整个运算结果为0,编译器当然不会那么傻了.

网友D:
确实是编译器聪明……

人太傻

网友E:
又发现有人怀疑KEIL了

网友F:
是编译器聪明

  不调用的函数也不编译的。

  LZ的情况,第一句是废的,白忙活,编译它干嘛?

  如果再加一句angle = xxx,则前面三句都不编译。

网友G:
LZ 比编译器聪明嘛

楼主:
惭愧

把90放到最后除 或者强制转换类型 似乎可以

还有一些计算 在vc中的计算与c51中完全不同,看了下汇编 似乎keil太聪明

至于 xwj ,跟我又仇?!  在21ic上常常被激起一种暴力的冲动,冷不住有疯狗咬人。
上次见xwj咬过一次人,这次居然扑我而来? 小心小心

在21ic上 奇怪! 居然越老越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