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高性能固件网络协芯片W5100

楼主(2009-03-05):
特性:
与MCU多种接口选择,直接总线接口、间接总线接口和SPI总线;
         支持硬件TCP/IP协议: TCP, UDP, ICMP, IGMP, IPv4, ARP, PPPoE, Ethernet;
         支持ADSL连接 (支持PPPOE协议,带PAP/CHAP验证);
         支持4个独立的端口(sockets)同时连接;
         内部16K字节存储器作TX/RX缓存;
         内嵌10BaseT/100BaseTX以太网物理层,支持自动应答(全双工/半双工模式);
         支持自动极性变换(MDI/MDIX);
         多种指示灯输出(Tx,Rx,Full/Duplex,Collision,Link,Speed);
         0.18μm CMOS工艺;
         3.3V工作电压,I/O口可承受5V电压;
         LQFP80无铅封装,符合环保要求;
         工作温度:-45 ~ 80℃ 工业级。

楼主:

应用领域:
         W5100适用于许多嵌入式的应用系统中,诸如:
         家庭网络设备,如机顶盒、可录机顶盒、数字多媒体设备等;
         串行到以太网转换,如工业控制、LED指示灯控制、无线中继等;
         并行到以太网转换,如自动售货机、微型打印机,复印机等;
         USB到以太网转换,如储存设备(U盘,外挂硬盘)、网络打印机等;
         GPIO到以太网转换,如家庭网络传感器;
         安防设备,如硬盘录像机、网络摄像机、网络门禁系统等;
         工厂和建筑自动化系统;
         医疗监控系统;
         嵌入式服务器。

楼主:

提供支持与服务:
     用户直接以高级会员方式登录,从“资料下载”处下载以下相关资料:
     1. W5100数据手册(中文或英文);
     2. W5100硬件设计资料(Protel99版本);
     3.  W5100软件设计资料(ANSI C版本的驱动源代码,MSC51、AVR等版本的应用软件源代码)

楼主:
W3150A+ — TCP/IP协议栈+以太网MAC

特征:
         与MCU多种接口选择,直接总线接口/间接总线接口/SPI总线;
         支持硬件TCP/IP协议: TCP, UDP, ICMP, IGMP, IPv4, ARP, PPPoE, Ethernet;
         支持ADSL连接 (支持PPPOE协议,带PAP/CHAP验证);
         支持4个独立的端口(sockets)同时连接;
         标准的MII接口与以太网物理芯片接口;
         支持10BaseT/100BaseTX,全双工/半双工模式;
         内部16K字节存储器作TX/RX缓存;
         3.3V工作电压,I/O口可承受5V电压;
         无铅封装符合环保要求。

应用:
         与RTL8201CP配合,可用在以太网光纤通信领域,诸如医疗设备、电信通信。

楼主:
无线WIFI模块WIZ610WI

无线WIFI模块WIZ610WI的主要特性:

        1. 嵌入式802.11b/g无线网络
        2. 支持点对点访问,支持客户端、网关和串口到WLAN的模式
        3. 支持以太网信号到无线信号的桥接
        4. 支持64/128位WEP、WPA和WPA2(AES),具有很高的保密性
        5. MII、UART、GPIO、U.FL(WLAN)接口
        6. 串口到WLAN的转换
        7. 最大25MHz数据流传输
        8. 尺寸紧凑:长39mm、宽32mm、高4.7mm
        9. 无铅环保
        10. 工作温度:-5~55摄氏度

楼主:
HS-ENG09x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HS-ENG091/092的特性如下:

  1. 支持TCP服务器、TCP客户端和UDP通信;
  2. 10BaseT/100BaseTX自动适应;
  3. 支持MDI/MDIX,网络线路极性自动调整;
  4. 支持PPPoE协议(带PAP/CHAP认证模式的PPPoE协议),可以支持ADSL连接;
  5. 支持DHCP协议,可以从DHCP服务器获取动态IP地址和网络参数;
  6. 以太网连接LED指示、数据通信LED指示,电平输出指示以太网连接状态;
  7. UART通信数据格式可自由设定,UART波特率从1200bps到230400bps;
  8. UART的信号是5V(或3.3v)的CMOS电平;
  9. 带RS-485的收发控制输出,可外接RS-485总线接口;
  10. 模块运行状态输出指示,可供外部CPU检查HS-ENG091/092的运行情况;
  11. 内部保存通信参数,不需要每次上电重新设置通信参数;
  12. 支持通过UART接口和网络接口对HS-ENG091/092进行配置;
  13. 5V (3.3v)直流稳压供电,电流消耗≤180mA;
  14. HS-ENG091带一个内嵌网络变压器的RJ-45座,网线可以直接插入工作,使用方便;
  15. HS-ENG092自带网络变压器隔离输入/输出,只需要外接一个RJ-45座,这种结构更方便用户安装使用。

楼主:
高速度高性能网络模块HS-NM5300A

特性:

支持固件TCP/IP协议:TCP,UDP,ICMP,IPv4,ARP,IGMP,PPPoE,Ethernet,支持混合网络TCP/IP协议栈(软件/硬件TCP/IP协议栈)
支持8个独立端口同时工作
高速网络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50Mbps
支持ADSL连接(支持带PAP/CHAP认证模式的PPPoE协议)
内部128K字节存储器用于数据通信(内部TX/RX存储器),根据端口通信数据吞吐量动态调整内部TX/RX存储器的分配,支持存储器对存储器从DMA功能(16位数据总线宽度)
内嵌10BaseT/100BaseTX的以太网物理层,支持自动握手功能(全双工,半双工),支持自动MDI/MDIX(信号线极**叉)。可使用第3方物理接口(通过跳线选择)
通过跳线选择8/16位数据总线
支持2种主机接口模式(直接总线模式和间接总线模式)
3.3V工作电压,IO口可承受5V电压
模块接口采用双排2*16排针,排针间距2.0mm
模块结构紧凑,电路板面积50mm*28mm

楼主:
高性能串口转以太网模块HS-ENG081A

特性:

    1. 支持TCP服务器、TCP客户端和UDP通信。UDP三种方式工作;
        2. 10BaseT/100BaseTX自动适应;
        3. 支持MDI/MDIX,网络线路极性自动调整;
        4. 外接RJ-45座,外接以太网连接LED指示和数据通信LED指示,模块本身尺寸更小;
        5. 电平输出指示以太网连接、IP地址冲突、10/100M速率、全双工/半双工等4种状态;
        6. 带PPPOE功能,可以通过ADSL或社区光纤宽带直接进入Internet;
        7. 支持三个独立的端口同时工作;
        8. 支持一次通信的数据包字节数为1460个字节,这也是以太网一个数据包的最大有效载荷的字节数。
        9. 支持UART波特率从150bps到2.25Mbps,可自由设定;
        10. UART的信号是3.3V(5.0V)的CMOS电平;
        11. 内部保存通信参数,不需要每次上电重新设置通信参数;
        12. 支持串口以多种方式对模块进行参数配置,方便用户对模块参数及时修改;
        13. 支持远程参数设置,通过网络也可设置模块的参数,并支持远程对模块的热启动;
        14. 3.3V(5V)直流稳压供电,电流消耗≤200mA;
        15. 外形尺寸:42×28mm

网友A:
这些东西不错,不知道价格等如何?

网友B:
感觉这东西还是不及PIC的ENC28J60实用

网友C:
广告帖,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要置顶???

网友D:
速度有多快?

和笔记本无线网卡那5100是一回事么
?

楼主:
嵌入式系统

价格与原代码,技术资料,技术支持请来电详谈。

网友E:
版主吃回扣了吧?这种垃圾广告也置顶??

网友F:
好AD

个人感觉,此**,或者说广告,还是不错的!

可惜LZ给的连接有问题啊,打不开的!

楼主:
嵌入式系统

呵呵,终于有了几个懂行的,理解万岁

网友F:
虽然是AD,但是还是建议置顶!

好像当年推出232通讯芯片的时候

大家都如获至宝似的!

这个我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网友F:
请问:HS-ENG081A价格是多少?

网友G:
好东西,收藏,这是哪个公司?

有点奇怪,为何这类产品,大的半导体公司为何不做!
难道做不出来?怎么可能呢!

网友F:
我需要,故我顶!

网友H(2011-09-22):
能发一份W5100硬件设计资料(Protel99版本)给我吗 ?
先谢了,我的邮箱是ouhuantong163.com

网友I:
这个芯片 有点贵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楼主,现在我在调试W5100,但是网线连上后,电脑网口显示网线被拔出。。。我觉得这个不是软件能解决问题的吧?

网友K:
韩国公司做的。200X年,深圳的展会上见到过。据他们说,ENC28J60的技术,是从这个公司买的。没有录音的习惯,不要找我要出处了。

网友L(2013-01-23):
完整的w5100 串口转网络模块方案 已经应用到银行 铁路等众多领域 超高性价比

网友L:
eth2232d  eth001

网友M: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N(2013-03-25):
引用 楼主:
 HS-ENG091/092的特性如下:  1. 支持TCP服务器、TCP客户端和UDP通信;  2 ...

HS-ENG09x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现在有货吗?
我需要这个模块。

网友O(2013-09-27):
谢谢分享!能详细介绍各模块使用方法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好像当年推出232通讯芯片的时候大家都如获至宝似的!这个我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

232芯片是哪年才出来的

网友Q:
这价格太TM 贵了      普通SPI 转网络才10多块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力

网友Q:
还以为是什么革命性的东西。。。。。。。。还置顶。。。。。。。。表示有点无语

网友R(2019-01-24):
楼主我需要AVR和W5100的资料,guoxudong2017@163.com我需要你的联系方式,价格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