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用热敏电阻做温度传感器,能显示出小数点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大家好!我用热敏电阻做温度传感器,用来测水的温度并显示出来,我用的是查表的方法来计算读取的温度,显示的温度只能是整数。我看到别人做的能显示出小数点的后一位出来,难道是搞假的吗?请各位高手给我这个刚入门一点提示吧!

网友A:
线性插值

网友B:
多看看书吧,或者放狗

网友C:
用表也可以呀

比如1==1度
    2==1.2度
    3== 2.5
    4== 6.8

网友D:
什么材料的元件?

普通热敏电阻分辨不出来小数点

网友E:
为什么怀疑人家的设计?

你用手慢慢靠近摸人家产品的传感器,看温度是不是不丢码的上升就知道了!
要搞清楚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显示带小数点很容易的。

网友F:
如果你的表的分度是0.1度,这样来查表又会怎样呢?

即使分度是1度,如果Dm<Dx<Dm+1,则

Tx=Tm + (Dx - Dm)/(Dm+1 - Dm)

依然可以合理的得到小数

楼主:
似乎有所觉悟了

我用的热敏电阻名称及型号为:

名称:NTC热敏电阻
规格:R25为10K(+,-2%),B25/50值为3950K(+,-1%).
该产品为玻璃封装测温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根据你们说的,我有思路了,希望这个星期天能在试验板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