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的422总线有必要隔离么?

楼主(2009-03-05):
    个人感觉比较奇怪,见过许多PLC上的做法,隔离的不隔离的都有,我之前在用RS232时使用DC-DC作为隔离端供电并用2个高速光耦作为TXD及RXD的隔离,因为【传输速度】及【抗干扰能力】等原因,现在放弃RS232转用RS422,那么从抗干扰能力来说,既然是差分线,那就不需要共地,同时只需要处理好ESD及差/共模干扰即可。
    目前芯片选型为:SP3490EN,号称有±8KV接触±15KV空气放电的ESD防护能力,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里没上ESD防护措施,全交给IC自己了,接着是差模干扰,对于双绞线传输的方式,差模干扰不是问题,同时422的两对差分线上都加了共模扼流圈,那么共模干扰也起不了大作用。
    另外用途上...该422通讯线仅仅和作为上位机的另一个系统板通讯,相互距离不超过1米,不存在拖个几千米一天被雷劈几次的问题...且双方电源都是【干净的】...
    那么请问大家:综合成本等因素来看,还有电气隔离的必要么?为什么呢?

网友A:
偶不清楚,做485,输入,输出都用光耦隔离。

电表行业的,貌似是硬性要求,还要用TVS管保护

楼主:
硬性要求...

看来明天要去公司查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如果是硬性要求却没加那就麻烦了......TVS的话之前用下来感觉小功率的容易击穿(SAXXX、P6KE),1.5KP的体积太大长相又比较丑陋...后面上了TSS,P0080S,放电能力几乎无敌,也没损坏的情况,可就是...成本太那个了一点,4个保护管加一起都超过发送器了..

网友B: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

    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也不存在什么硬性规定,应用环境决定了一切,但楼主对相关技术的理解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双绞线传输的方式,差模干扰不是问题,同时422的两对差分线上都加了共模扼流圈,那么共模干扰也起不了大作用”——做工控或工业现场设备的要真这么理解很快就会出大事的,除非碰上的全是简单的项目。给你个提示:“量”。

楼主:
回楼上

    我指的是1M距离内两块字母板间的通讯,所谓“环境”其实就是同一个机柜的内部,线长不会超过1.5M,而双方在电源供给上都有严格的保护措施,对于±4000V、5K重复率、1MHz的EFT可以完全无视(即不用软件抗干扰及硬件看门狗等等措施时MCU四轴飞行器、程序跑飞等异常现象),当然也包括浪涌、ESD等等的防护。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双绞线传输的方式,差模干扰不是问题——因为本来就极其微量。
    同时422的两对差分线上都加了共模扼流圈,那么共模干扰也起不了大作用——同上...即使不加共模扼流圈都没事。

    目前本人的理解:
    若需要将422总线对外部设备开放,那么需要电气隔离,若该设备只负责和配套的系统板通讯,那么不隔离也没事..

网友C:
隔不隔离,看实际需要!

1、从安全(尤其是设备)角度出发需要隔离,毕竟不知对方实际应用情况。
2、从抗干扰(环境很好的例外)角度出发要隔离,谁知到现场情况怎么样?

网友D:
那好啊

不知道, 贵公司产品,有没有执行技术标准?

按标准规范, 做个测试, 看看不隔离, 有多大误码率?
可否接受

楼主:
其实...

    这个产品执行过的测试,是EMC/EMI相关的那几个(浪涌,EFT,ESD这样的)
    对于误码率,均使用MCU内部自带的硬件CRC校验,并没有太大问题...
    那个屏(上位机)与该下位机本质上就是连体婴儿...
    说到底还是老板过于“节约”,想省成本的同时又做出能够匹敌进口PLC的产品来,目前为止该项目连同本人工资,材料等等总共投入3XXXX,仪器忽略...(因为这些测试都是由我厚着脸皮拿着产品回母校做的...)
    - -...

网友D:
真能干哦

有时候, 没有办法, 成本也是硬道理哪

网友E:
有几个方面要注意:

产品的标准是怎样要求的?省钱可以,必须要满足标准要求!
产品最终用户是如何要求的?用户是上帝,绝对不能欺骗!
产品工作环境如何?必须保证产品可靠+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