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代码是多大的呀?

楼主(2007-10-18):
请教:
假设:用的单片机时AT89C55,IDE用的是Keil C uV2,那么我想知道我写的代码是多大,应该怎么看呀!
谢谢!

网友A:
编译一下,下面有报告.

网友B:
没有用过KEIL吗?

楼主:
RE:3搂

3楼,你什么意思?KEIL我会用,但没用它做过具体的工程。

网友C:
楼上:会用就好,看一下编译报告。

网友B:
楼上上:会用就好,看一下编译报告。

网友D:
这年头,问个问题还这么横!

网友B:
这不是横,用过的人肯定知道。。。

网友E:
hahaha

看下面CODE多少数字

网友F:
初学者

同问!
请问下,CODE假如是DATA=9  XDATA =23 ,CODE=9876,那么说明
是不是内部RAM  9字节   外部RAM  23字节  使用了9.876K的代码区离64K早着呢?
初学者向大家请教!是否这么理解啊?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是这样。

网友B:
9.876K有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