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网上下的2262解码)程序能行吗?

楼主(2009-03-06):
REMOTE:       CLR RECEIVE ; ;检测50ms 内有没有编码接收 ;
              MOV 3AH,#55 ;
REMOTEA:      MOV 3BH,#250 ;
REMOTEB:      JB REM,REMOTE0 ;有码发送则跳转
              DJNZ 3BH,REMOTEB ;
              DJNZ 3AH,REMOTEA ;
REMOTE_END_1: CLR ENABLE_DETE ;
REMOTE_END:
    CLR REMOTING ;清除探头检测标志
    RET ;
REMOTE0:
    JB ENABLE_DETE,REMOTE_END_1;按键没有放开则返回
REMOTES:
    MOV 34H,#12 ;接收12位编码 ;先找出接收码的开头即10ms左右的高电平 ;
    MOV TH1,#00H ;设置高电平时间为8~12ms; 检测和等待8ms的低电平,70ms门限 ;
              CLR T_OVER ;
              MOV TL1,#00H ;
              SETB TR1 ;
REMOTE1:      MOV 3AH,#50 ;
REMOTE2:      MOV 3BH,#25 ;
REMOTE3:      JB REM,REMOTE1 ;
              JB T_OVER,REMOTE_END ;
              DJNZ 3BH,REMOTE3 ;
              DJNZ 3AH,REMOTE2 ; ; ;等待在4ms 内接收到的高电平 ;
              CLR T_OVER ;
              MOV TH1,#0F1H ;
              MOV TL1,#0F0H ;
              SETB TR1 ;
REMOTE_4:     JB T_OVER,REMOTE_5 ;
              JNB REM,REMOTE_4 ;
              CLR TR1 ;
              AJMP REMOTE6 ; ;超出12ms 接收错误返回 ;
REMOTE_5:     AJMP REMOTE_END ;
REMOTE6:      MOV 3AH,#00 ; 等待550us 后采集接收信号 ;
              DJNZ 3AH,$ ; ;采集接收信号并记录 ;
              MOV C,REM ;
              MOV A,33H ;
              RLC A ;
              MOV 33H,A ;
              MOV A,31H ;
              RLC A ;
              MOV 31H,A ; ;等待第二个上升沿,限时1.5ms ;
              CLR T_OVER ;
              MOV TH1,#0FAH ;
              MOV TL1,#099H ;
              SETB TR1 ;
RM1:          JB T_OVER,REMOTE_END ;
              JB REM,RM1 ;
              CLR TR1 ; ;
              CLR T_OVER ;
              MOV TH1,#0FAH ;
              MOV TL1,#099H ;
              SETB TR1 ;
RM2:          JB T_OVER,REMOTE_END ;
              JNB REM,RM2 ;
              CLR TR1 ; ;等待550us 后采集接收信号 ;
              MOV 3AH,#00 ;
              DJNZ 3AH,$ ;
              MOV C,REM ;
              MOV A,30H ;
              RLC A ;
              MOV 30H,A ;
              MOV A,32H ;
              RLC A ;
              MOV 32H,A ; ;等待第二个码值的上升沿 ;
下面的程序没有记录数据可以吗???????
              CLR T_OVER ;
              MOV TH1,#0FAH ;
              MOV TL1,#099H ;
              SETB TR1 ;
RM3:          JB T_OVER,RM5 ;
              JB REM,RM3 ;
              CLR TR1 ; ;
              CLR T_OVER ;
              MOV TH1,#0FAH ;
              MOV TL1,#099H ;
              SETB TR1 ;
RM4:          JB T_OVER,RM5 ;
              JNB REM,RM4 ;
              CLR TR1 ;
              DJNZ 34H,REMOTE6 ; 返回,准备记录下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