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同时测量多个脉冲宽度(占空比)

楼主(2009-03-06):
菜鸟请教:
以前做过测量一路信号的脉冲宽度.

那用AVR同时测量多个脉冲宽度(占空比),怎样实现啊?
这几路信号可能同时到达.

谢谢大家!

网友A:
多少路?其他要求?

网友B:
读端口,检测变化,做个状态机分析

AVR也有很多很多个IO中断的

但关键还是得看信号频率,不能太快,否则一起来时CPU会忙不过来

楼主:
3路 脉冲信号频率100HZ-1KHZ,被测占空比25%-75%之间

3路输入信号   脉冲信号频率100HZ-1KHZ,被测占空比25%-75%之间

楼主:
请教xwj

如果读端口,检测变化来测战空比.

信号频率也不高,100HZ吧,但是有两路信号同时到来(上升沿几乎同时来到),
这样是不是也来不及处理啊?

网友B:
小Case

优化好的话30路都可以

楼主:
继续请教xwj

优化好?
可以详细点吗? 再多给点建议吧!

太谢谢啦!

网友B:
唉,这么简单的东西,随便怎么做都行啊

自己先去做了再说好吧???

楼主:
呵呵 好的

以后再请教!

网友C:
砖家 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