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烧录器上是怎么防止待烧录芯片反向的吗?

楼主(2009-03-06):
这两天想到一个问题,也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就是烧录器上是怎么防止待烧录芯片反向的问题!如果在将芯片放入SOCKET的时候,将芯片放反了,以LQFP 64PIN 为例,放入时将第1PIN放到了第17或第33或第49PIN上了,那么在进行烧录时会不会将芯片烧坏,在我的印象当中有过烧坏的时候也有过没有被烧毁的经历(不是同一款的MCU和烧录器)。
我这两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手上也没有合适的烧录器可以拆。
51的片子反相被烧毁过,这个也很好解释,40PIN DIP封装的51,20 PIN 是GND,40 PIN 是VCC,如果芯片反了那么铁定是要挂的。
所以是否存在一个电路形式可以自动判断芯片放置时方向有无放错。
当然向我上面具的51例子,估计是没办法的
不要跟我说看MARK点这些,我在工厂的时候发现产线上的同事们经常在放置时不注意MARK点的,一问为什么,不是忘了就是眼花了。

网友A:
烧录器上限制电流和电压

烧录器上限制电流和电压,是否可行,没有试验过

楼主:
刚刚又想了

在电源线上串电阻,电阻两端做减法再做比较器以触发主控MCU的中断,再去关烧录相关部分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