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下IAR8051,支持函数重入。

楼主(2007-10-18):
试了下IAR8051,支持函数重入。

#include <ioAT89S51.h>
unsigned long FUN(unsigned long n)

  if(n==1)return 1;
  else return n*FUN(n-1);

int main()

   unsigned long a;

  a=FUN(4);

  while(1);

这么说可以移植操作系统到IAR 8051上了。

网友A:
函数是否可重入和程序的写法有关

网友B:
函数重入是操作系统方面的概念

函数重入是操作系统方面的概念.不是编译方面的概念。
与程序的编写有关,与用什么编译器无关.

所谓可重入函数可以由多于一个任务并发使用,而不必担心数据错误。相反, 不可重入函数不能由超过一个任务所共享。

网友C:
KEIL也可以重入啊。。。

网友D(2008-06-20):
Keil的Overlay

恩,Keil也可以重入,使用仿真栈,但是代码量比较大貌似。
Keil的Overlay是个漂亮的魔鬼,在工程不大的情形下,用用感觉不错,代码量挺少;但是工程一大,Overlay的弊端就显露无遗,每个函数都是不可重入——由于在同一调用树上的两个叶子函数,其局部变量是放在同一个区域,相当于因次这些函数都有一个隐式的全局变量。Overlay彻底颠覆了C栈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