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TFT LCD(数字屏)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07-10-18):
5寸的数字屏,640*480,6Bit的,发现大多数人用ARM推动,要用单片机在上面控制显示(图片),哪种办法比较好,较快?单片机直接接口有可能吗?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不行,如果必须用彩屏,可买驱动板。

楼主:
驱动板?

必须用彩屏显示,用驱动板的话哪儿有供应,驱动板对彩屏的适应性怎样?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B:
ARM难道不是单片机。。。

楼主:
我开楼时说错了

我开楼时说错了,应该是用很多人用arm机作的主控巴

网友C:
dd

网上多呢

网友D:
有了驱动板,只要给对时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E:
。。。

自己算算刷新率。。就知道了

网友F:
主要是要有较高的速度,再能完成大量的数据(图片)交换

一般的8位机速度跟不上,而ARM能达到较好的速度

故用的多
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B:
ARM的IO还没有51快(C8051F)。。。

关键是8位机的数据处理不够快,如果只是发送固定的数据还是可以的。。。

网友G:
LS正解

只是用单片机速度慢点,刷新有问题
640×480×3 = 921600,刷新一次数据量够大的

楼主:
楼上的是迪文的吧?

不知道12楼说的支持的TFT LCD种类多吗?
整套价格怎样?

网友H(2018-09-25):
RA8873ML4N +STM32F103(或其它单片机)可以完美控制800*480 或640*480 TFT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