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从串口发出的数据被回传到串口?

楼主(2007-10-18):
gprs模块要求硬件(rts和cts)控制流,由于单片机上只用了rx,tx,gnd,所以我就把模块的rts和cts连在一起(不连接通信不了),这样就可以通信了,但是发到模块的命令被回传到串口上,怎么回事呢?怎样可以去掉回传数据?(要求只在硬件上做一点改动)
(gprs模块响应命令正常,我用另外一个串口和电脑通信可以看到通信情况。)

网友A:
你得找到根本原因

  “治标不治本”不行的,硬件流控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线模拟的呀!

楼主:
这点知道

谢谢!

问题是想将其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