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读word数据怎么排列?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网友A:
你写的都不是,是0x0201。

网友B:
肯定不是0x0202

51是大端系统

网友C:
51没有什么word型,C里面只有int,char什么的

keil c是大端结构,高字节在低地址端。

网友D:
KEIL应该是0x0102...

楼主:
前面写错了,指针指向1400,读16bit的数据

假设 数据在 0x1400(01)0x1401(02)

指针指向1400,读16bit的数据,
kell下是 0x0102,还是 0x0201 啊?

HWM说是0x0201
ayb_ice 和00 说是0x0102
  有空测试一下看看,:-),估计是0x0102

网友D:
现在的KEIL是大端,(很久)以前是小端。。。

所以是0x0102。。。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有误,和AVR混了,应是0x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