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用KEILC写的这两个延时程序,比较一下

楼主(2009-03-07):
看看用KEILC写的这两个延时程序,比较一下void delay_50ms(uchar t)
{

 uchar j;
 for(t=20;t>0;t--)
 {
  for(j=6245;j>0;j--) ;
 }
}

再看这个

void delay_1s(uchar t)
{
 for(;t>0;t--)
 for(a=100;a>0;a--)
 for(b=20;b>0;b--)
 for(c=208;c>0;c--) ;

}

区别就是下面的循环多,不知道这两个哪个好??

但是第一个会出现偶然死机的现象。

网友A:
注意char型变量的取值范围。

网友B:
这个偶然死机各和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C:
uchar

uchar j;
j=6245;

j 在0-255之间吧?

uint可以吧?应该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