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明白人指点: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检测AT89C51单片机是否工

楼主(2009-03-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有外部看门狗的话,拿万用表量量cpu给出了喂狗信号

网友B:
做个流水灯跑起来。

楼主:
流水灯有些麻烦了

做个流水灯。这个还是复杂了,应该是要简单方便些的

网友C:
一个指示灯

如果可以,我一般设计的产品中都有一个指示灯,开机的时候点亮一下,如果自检不通过就再闪几下

网友D:
用示波器

用示波器量一下ALE引脚是否有6分频的时钟信号输出,有就说明在工作。虽然得用示波器,但我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E:
直接用万用表量OSC1,2脚

正常有1/2VCC

网友F:
放一段测试采码。

放一段测试代码,在很特殊的条件下运行测试代码。

网友G:
取反

取反

网友H:
本人觉得7楼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I:
什么叫单片机是否工作?

通电?时钟起振?复位成功?PC跑起来?PC按程序跑?

楼主:
测量晶振电压能表明在工作吗?

七楼所说的方法最方便,不过单片机一上电晶振就起振,能说明单片机在工作吗?

楼主:
如何简捷地判断8051正在工作?

如题,其实这是某高校考研复试题目,感觉正如11楼所说的,题目意思不是很明确

网友J:
问题不明确

同意11,12,13楼的观点,有道理

网友K:
还是看波形比较准确

网友L:
意见不一

看来各位都是高手,方法很多。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在程序中设置一些状态位。不断改变来判断单片机是否工作。这样虽然麻烦些,但是很直观。而且不会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