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教教我怎样看时许图?

楼主(2009-03-08):
  最近看了好多,也听了好多前辈说的,有点感觉了!前辈们再给我讲讲

网友A:
哇,这可是基础啊

想象有一条竖线匀速向右移动,这条竖线与每个信号的交点随着右移而上下移动

而在每一时刻,这条竖线与每个信号只有一个交点,并且这个交点变化的先后次序是确定的,不能错,因为它跟时间有关,所以叫时序,描述时序的图就叫时序图啦!

哈哈,灌水完毕,闪啦。。。

网友B:
晕了...许JJ,貌似大学里单片机的课,FPGA的课都有吧...

楼主:
,,,

黄启!不要笑话姐姐,我当时上课的时候都睡觉了!没注意听!谁知道以后会用的找呀呵呵。。。。所以现在饿补一下。

 前辈,我多那个CS,A1,A0的时序线不是很明白,
 顺便哪位前辈能把我贴的这两个图讲一讲,让我体会更深刻点。感激不尽

网友C:
从左往右看就行了。高表示高电平,低表示低电平。

楼主:
。。。。

前辈,那个CS,A1,A0的时序线不是很明白?交叉着,就是说高低都行?这三个信号同时出现?还有那个虚线是嘛意思?

网友D:
还有跳变时间

网友E:
经验。

那个CS,A1,A0的时序线不是很明白?交叉着,就是说高低都行?这三个信号同时出现?还有那个虚线是嘛意思?
********************************************************************

单线表示固定电平,非高即低;双线表示任意电平,仅表示有信号,交叉点为时间参考点(时序表上必有此参考点);虚线表示不关心,有没有信号你都不关心。 ( 你关心吗?不关心问它干嘛,想都想得到。)

CS,A1,A0的时序线表示3信号同样时序,不用画3条一样的线。

网友F:
我也不太懂。。。学习。。。

网友G:
这个主题不错~~~

网友H:
通按时序图写驱动程序,单片机就算入门了

网友D:
交叉的地方表示可以改变电平

其它时候是不可以改变的

楼主:
谢谢前辈们啦!!!

  那我们编程序最关心的就是时序线跳变的时刻吧?跳变影响不大吧!我们只要选定一个参考点,比如起始点或者中间点(就是和tRR交叉的点)就可以吧?

  还有编程的时候是不是要主要图上表明的各种时间参数,应该怎么注意?

 那我试着说一下第二个图的工作过程,有不对的请前辈们指出!
  (MODE 0)
  1:给CS,A1,A0线送选通和地址信号,没有先后顺序
  2:给INPUT线送信号(暂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3:RD送选读通信号
  4:D0-D7线送数据
  5:(我不知该怎么办了,因为D0-D7很快发生了跳变,看了一下注解,tRD表示数据有效时间,tDF是 data float指的什么意偶思,意思这时候的数据没有意义了吗?还是。。。。?)
  6:RD选通线为高,禁止读
  7:(我又不知怎么办了,INPUT线跳变了),意思是把INPUT线信号翻转?
  8:CS,A1,A0线信号翻转(同上)
  9:(我又不知怎么办了)D0-D7线的信号又跳变了(我感觉数据发完我就不用再管了)
  10:一次输入操作完成。
   注1:CS,A1,A0和INPUT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是要考虑,在编程的时候是不要在这两个指令之间延迟?(还有其他像这样的情况)
   注2;输入不是WR吗?怎么这里是RD呀

  前辈们见笑了!我的问题比较多,如果哪位前辈不屑于看,也不要笑话我,不做声就好呵呵。。。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小女子愚钝

网友I:
许MM最近学习很猛~

网友I:
哪天在线,我用QQ语聊跟你讲下~

网友J:
简单说,时序时序,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给出来信号

比如,8255要输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先给出片选
然后,给出地址
然后,给出数据
然后,给出选通锁存信号
然后,把选通锁存信号去掉
然后,可以去掉数据
然后,可以把地址去掉
然后,可以把cs去掉
---------------------------
如果是51单片机,这些时序单片机直接可以产生;8255作为外部ram一样的进行数据读写,包括对内部寄存器的设置;

如果是别的cpu,那有可能需要复杂的译码逻辑;

每路信号之间的时间差异,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些tXXX,在数据手册上都能找到详细的数值的;

网友K:
17楼 尽显狼性本色

楼主,你提的问题很好,对我这样的新人也很有帮助。
9楼刘前辈的回答非常好!

今天妇女节,呵呵 现在还可以祝许jj节日快乐!
提个醒,周末(节日)都在琢磨这个,累!劝jj您还是趁早转行得了。

网友J:
哈哈,应该是ls的ls;

网友G:
俺也看出“狼心”了~~~

网友K:
18楼 hq_y的讲解也很好

赞!!

楼主:
前辈们能不能看看我说的那些,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好的!原野之狼。感谢你的大力支持呵呵。。。

网友L:
随便找个芯片资料

随便找个芯片资料,
对这工作时序文字说明,
静下心来,
仔细琢磨上一个小时,

基本上应该**不离十了吧?

楼主:
晕!很多芯片都没有对时序的讲解吧

    常来21ic,我们没有周末!没办法!我也想出去玩呀呵呵

网友L:
芯片手册是没有对时序本身的讲解

芯片手册是没有对时序本身的讲解,

但是芯片手册一定会有对芯片工作过程的讲解,时序也是要说明这个的,

二者对照,仔细琢磨就行了

网友E:
前辈补充

tDF是 data float指的什么意偶思,意思这时候的数据没有意义了吗?还是。。。。?)

*******************************************************************

data float 就是时序图中的虚线部分,——信号高阻。没有数据。

网友M:
这个

不要太在意.

交叉是数据可变.

写个测试程序测试一下芯片能否正常工作.可以就说明时序对的.

这仅仅看图可是一头雾水.

第一个图怎么像外扩总线啊.还是d0-d7复用啊.

楼主:
。。。。

   machunshui前辈,你的话我记住了,
  不过哪位前辈能说说我在前面写的MODE0的时序问题吗》?

网友N:
这玩意我可不会!

我可得认真看看上面这些帖子!!大家都是高人!!!

我感觉 很多 为卖芯片 而 写那些PDF文档 的那些人 中的绝大部分 都没有弄懂 时序!

网友O:
用芯片的也没看太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