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输入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3-08):
有四路开关量输入,在一个口上,我可以一次全读上来,可我要针对每路开关量的的变化时进行分别延时去抖,还要区倒底是由高到底还是由低到高。这个程序该怎么写才简练啊,我可以实现,但感觉写起来太啰嗦,各位有什么高见,对于开关量输入程序怎么写比较好?还方便扩充

网友A:
不相关的开关只能分别处理

最多就是技巧性的把程序写成循环公用形式

网友B:
谢谢楼上,我不死心啊

哪位高手给贴段代码拜读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C:
有一个方法,比较占ram

开辟n个对应开入量的缓冲区,定时中断读IO口,开入状态在缓冲区左移位,判对应缓冲区的低4位,如有4个连续低电平则有开入,有4个连续高电平,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