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0=? TH0=?

楼主(2009-03-09):
TR0 = 0;
TH0 = 0xff;
TL0 = 0xff;
TL0++;
//TH0= ??  TF0 = ??

网友A:
这种问题为什么不在keil里编译调试一下呢?

楼主:
试过了,只是不明白为何会这样

TL0为何不向TH0进位,而自动计数时却能进位

网友B:
当然不会进位

TL0++;
的意思就是TL0 = TL0+1;

编译器会把它翻译成读出TL0,加一,再写回TL0
所以肯定不会对TH0造成影响。

而自动计数时,那是16位的硬件计数器自己在计数,是和程序无关的。当然是进位。

楼主:
老X真是夜鬼

只是忽然对芯片内部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而感兴趣,硬件上如何达到这目的。
还有,2051中:
clr  a
mov  dptr,#0ffffh
movc a,@a+dptr    ;a = ?
这个在Keil中仿不出来的。

网友B:
我先问你:2051的程序地址0FFFFH处能有东西吗???

而且,2051其自身也是屏蔽了几个指令的

楼主:
呵呵,就是没有东西才好奇

是0,还是0xff,还是不确定?

网友B:
只要鬼才知道

楼主:
明天试试

读了再送到P1口,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