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C棘手事有啥好办法解决?

楼主(2009-03-09):
MCU本身带有AD,其4通道模拟输入线在PB上,但是因为PB作为数据/地址并行口和其它器件接口,这样一来就无法在使用并行口的同时使用AD了???
无奈之下只好使用外部ADC了?希望最便宜的,I2C接口,转换速度不限,8位即可.了解的兄弟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俺知道ADI有,你可以去看看。不过ADI的东西似乎都N贵。

楼主:
IIC的比较少还挺贵.

有什么好方法从电路上改进而利用MCU上的AD?

网友B:
使用个avr的带ad的单片机吧.

哈哈.便宜.接口自己写个模拟iic

楼主:
MCU是定了的

找了一大圈没看到什么I2C接口的ADC

网友C:
SPI接口的一大把

难道资源就这么紧张了?

网友D:
ADC0832

用过,但不一定最好,直接以VCC为基准

楼主:
以VCC为基准的话,

如果VCC波动了,如电池电压耗尽,即使DCDC稳压后也有不少波动,那转换值怎么计算,参考电压(VCC)具体值不知道了?

网友E:
有多少量,我可以提供,价格2RMB-SOP14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