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芯片MAX1270的请进

楼主(2009-03-09):
问题1:因为该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为4.096V,那么我采样0~5V的信号,则必须用外不基准,即把基准脚REF接VCC,否则有一部分电压(比如4.2V)无法进行AD转换.请问我这一做法对吗?基准脚REF能接VCC吗?

问题2:该芯片是否每写入一次控制字就启动一次AD转换?

网友A:
回答第一问:不能接Vcc

Vcc缺乏稳定性,不适合作为Vref,应选择精密电压基准源IC来产生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