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51的makefile

楼主(2009-03-09):
谁能帮我编写一个c51的makefile,我不想用那些所谓的IDE!!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头没脑的问题...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

###########################
# DEFINE COMPILER OPTIONS #
###########################
C51PATH = C:C51
CUSTOMER = .customdemo
AS = ML
AFLAGS = /c
LINK = LINK                                     # DB : DEBUG
CC = TC                                         # OE : OBJEXTENTED
CFLAGS = /c                                     # NOPR : NOPRINT
A51 = $(C51PATH)BINA51                        # WL(1) : WARNINGLEVEL 1
C51 = $(C51PATH)BINC51                        # SB : SYMBOL
A51FLAGS = DB NOPR                              # PP : PREPRINT
#C51FLAGS = DB OE NOPR NOAM                     # PP : PREPRINT
C51FLAGS = DB OE NOPR WL(1) NOAM                # PP : PREPRINT
L51 = $(C51PATH)BINL51                        # DS : DEBUGSYMBOLS
L51FLAGS = DS DL NOSY NOLI RS(256) OL           # DL : DEBUGLINES
#L51FLAGS = DS DL NOSY NOLI RS(256) OL NOAM     # DL : DEBUGLINES
O51 = $(C51PATH)BINOHS51                      # NOSY : NOSYMBOLS

#################################################################
# Board Config
#################################################################
!ifdef MODEL_DEF
!include "make.cfg"
CUSTOMER_FLAGS = $(CUSTOMER_DEF), $(MODEL_DEF)
!elif defined(DO_TINY)
CUSTOMER_FLAGS = MTK_TINY
!elif defined(DO_SIMPLE)
CUSTOMER_FLAGS = MTK_2CH
!elif defined(DO_FULL)
CUSTOMER_FLAGS = MTK_FULL
!elif defined(DO_1379)
CUSTOMER_FLAGS = MTK_1379
!elif defined(DO_SIMP79)
CUSTOMER_FLAGS = MTK_2CH79
!elif defined(DO_NUI)
CUSTOMER_FLAGS = NUI_1379
!elif defined(DO_NUI_S)
CUSTOMER_FLAGS = NUI_2CH
!elif defined(DO_NUI_B)
CUSTOMER_FLAGS = NUI_BAS
!endif

#################################################################
# Select Servo Library Directory
#################################################################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 MT1379 Rev A,B + MT1336 Rev B
#SERVO = .SRV79_36
# MT1379 Rev A,B + MT1336 Rev C
#SERVO = .SRV79_36C
# MT1379 Rev C + MT1336 Rev C
#SERVO = .SRV79C36C
SERVO = .SERVOLIB
#SERVO = .SERVOLIB_D
!else # 1369
SERVO = .SRV69_36
!endif # 1369

#################################################################
# Bank Config
#################################################################
!ifndef BANK_NO
BANK_NO = 4
!endif

#################################################################
# Flash Size Setting
#################################################################
!ifndef FLASH_SZ
FLASH_SZ = 1
!endif

!ifndef FLASH_TYPE
FLASH_TYPE = 1
!endif
#################################################################
# TV Encoder Config
#################################################################
!ifndef TVE_DEF
TVE_DEF = _CS4954_
#TVE_DEF = _AV3168_
#TVE_DEF = _AV3169_
#TVE_DEF = _ADV7170_
#TVE_DEF = _ADV7171_
#TVE_DEF = _ADV7176_
!endif

# TVE_PEXSEL is defined according to TVE

#################################################################
# Audio DAC Config
#################################################################
!ifndef ADAC_DEF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ADAC_DEF = _WM8756_
!else # 1369
ADAC_DEF = _AV2188_
!endif # 1369

# Right-Justified, 24-bit --> No need to define
#ADAC_DEF = _AV2188_
#ADAC_DEF = _AV2388_
#ADAC_DEF = _CS4228_
#ADAC_DEF = _AK4357_
#ADAC_DEF = _WM8746_
#ADAC_DEF = _PCM1602_
#ADAC_DEF = _PCM1604_
#ADAC_DEF = _PCM1605_
#ADAC_DEF = _PCM1742_
#ADAC_DEF = _PCM1748_
#ADAC_DEF = _WM8756_

# Right-Justified, 24-bit --> Non-Programmable ADAC
#ADAC_DEF = _CS4336_
#ADAC_DEF = _WM8725_
#ADAC_DEF = _WM8746HW_

# Right-Justified, 18-bit
#ADAC_DEF = _CS4330_
#ADAC_DEF = _CS4339_

# Right-Justified, 20-bit
#ADAC_DEF = _CS4337_

# Left-Justified, 16-24bit
#ADAC_DEF = _CS4335_
#ADAC_DEF = _CS4360_
#ADAC_DEF = _CS4362_
#ADAC_DEF = _CS4391_

# Left-Justified, 24bit
#ADAC_DEF = _AK4382_
#ADAC_DEF = _AK4381_

# I2S, 24-bit
#ADAC_DEF = _CS4340_
#ADAC_DEF = _WM8728_
#ADAC_DEF = _WM8720_
#ADAC_DEF = _WM8714_
#ADAC_DEF = _PCM1606_

# I2S, 18-bit
#ADAC_DEF = _CS4331_

# I2S, 16-24bit
#ADAC_DEF = _CS4334_

!endif

#################################################################
# I/O Pin Config
#################################################################
# Default High--> Mute, Low--> Normal
!ifndef MUTE_DEF
MUTE_DEF = HIGH_MUTE
#MUTE_DEF = LOW_MUTE
!endif

!ifndef RESET_DEF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RESET_DEF = USE_1336_RESET
#RESET_DEF = USE_1369_RESET
#RESET_DEF = USE_1379_RESET
#RESET_DEF = USE_1379P31_RESET
!else # 1369
#RESET_DEF = USE_1336_RESET
RESET_DEF = USE_1369_RESET
!endif # 1369
!endif

####################################################
# GENERAL MAKE ROUTINES FOR DIFFERENT CHIP VENDORS #
####################################################
# TODO: This is not a good way. Should use module combine.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OBJS =  adac.obj ado_in.obj cdvdcmd.obj discinfo.obj drs232.obj hdmi_ctrl.obj hdcp.obj eeprom.obj flash.obj
        gpioctrl.obj i2c.obj init.obj init1.obj isr.obj ir_recv.obj main.obj post.obj mem.obj misc.obj
        power.obj miscasm.obj osd8032.obj read.obj servo.obj servopin.obj spi.obj timer.obj
        tve.obj mv.obj shareinf.obj codec.obj codecext.obj bimrw.obj
        $(CUSTOMER)vfdvfd_hw.obj
        l51bank2.obj l51bank4.obj l51bank8.obj startup.obj

INCFILES = version.h general.h typedef.h config.h mt1389.h common.h servo.h
           $(CUSTOMER)vfdvfd.h $(CUSTOMER)vfdvfd_hw.h $(CUSTOMER)vfdvfd_cus.h $(CUSTOMER)vfdvfd_func.h
           vardef.h procdef.h macro.h srv2dec.h commonmerge.h dec2srv.h commonshareinf.h commonsv_const.h
!else #1369
OBJS =  adac.obj cdvdcmd.obj discinfo.obj drs232.obj hdmi_ctrl.obj hdcp.obj eeprom.obj flash.obj
        gpioctrl.obj i2c.obj init.obj init1.obj isr.obj ir_recv.obj main.obj post.obj mem.obj misc.obj
        power.obj miscasm.obj osd8032.obj read.obj servo.obj timer.obj
        tve.obj mv.obj shareinf.obj
        $(CUSTOMER)vfdvfd_hw.obj
        l51bank2.obj l51bank4.obj startup.obj

INCFILES = version.h general.h typedef.h config.h mt1369.h common.h servo.h
           $(CUSTOMER)vfdvfd.h
           vardef.h procdef.h macro.h srv2dec.h commonmerge.h dec2srv.h commonshareinf.h commonsv_const.h
!endif

# - whiteboard description file.
!if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WBDESFILES = nuiwb.h nuiwbpub.h
!else
WBDESFILES = wb.h wbpub.h
!endif

#################################################################
# Compile Options
#################################################################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BOARD_FLAGS = BANK_NO=$(BANK_NO),FLASH_SZ=$(FLASH_SZ),$(TVE_DEF),$(MUTE_DEF),$(ADAC_DEF),$(RESET_DEF)
BOARD_FLAGS = BANK_NO=$(BANK_NO),FLASH_SZ=$(FLASH_SZ),FLASH_TYPE=$(FLASH_TYPE),$(MUTE_DEF),$(ADAC_DEF),$(RESET_DEF)
!else # 1369
BOARD_FLAGS = FLASH_SZ=$(FLASH_SZ),FLASH_TYPE=$(FLASH_TYPE),$(TVE_DEF),$(ADAC_DEF),$(MUTE_DEF),$(RESET_DEF)
!endif # 1369

!ifdef CUSTOMER_FLAGS
ALL_FLAGS = DF($(BOARD_FLAGS),$(CUSTOMER_FLAGS)) $(C51FLAGS)
!else
ALL_FLAGS = DF($(BOARD_FLAGS)) $(C51FLAGS)
!endif

all  : servo_lib $(OBJS) UI SHARE_MEM_CHECKER
#  $(L51) @link.dat

clean: shm_chk_clean UI_clean
  -@if exist bimrw.a51 attrib -r bimrw.a51
  -@if exist bimrw.a51 del bimrw.a51
  -@if exist bimrw.obj attrib +r bimrw.obj
  -@if exist codec.obj attrib +r codec.obj
  -@if exist make.cfg del make.cfg
  -@if exist config.h del config.h
  -@if exist servo.lib attrib -r servo.lib
  -@if exist servo.lib del servo.lib
  -@if exist config.h del config.h
  -@if exist init1.c del init1.c
  -@if exist srv2dec.h attrib -r srv2dec.h
  -@if exist srv2dec.h del srv2dec.h
  -@if exist commonmerge.h del commonmerge.h
  -@del *.src
  -@del *.obj
  -@del *.omf
  -@del *.m51
  -@del *.hex
  -@del *.lst
  -@if exist a. del a.
  -@del $(CUSTOMER)vfd*.obj
  -@del $(CUSTOMER)vfd*.tds
  -@del $(CUSTOMER)vfd*.exe

servo_lib :
  -@copy /y $(SERVO)$(SRV_LIB).h srv2dec.h
  -@copy /y $(SERVO)$(SRV_LIB).lib servo.lib

adac.obj : adac.c $(INCFILES)
  $(C51) adac.c  $(ALL_FLAGS)

ado_in.obj : ado_in.c $(INCFILES)
  $(C51) ado_in.c  $(ALL_FLAGS)

cdvdcmd.obj : cdvdcmd.c $(INCFILES)
  $(C51) cdvdcmd.c  $(ALL_FLAGS)

discinfo.obj : discinfo.c $(INCFILES)
  $(C51) discinfo.c  $(ALL_FLAGS)

drs232.obj : drs232.c $(INCFILES)
  $(C51) drs232.c  $(ALL_FLAGS)

hdmi_ctrl.obj : hdmi_ctrl.c $(INCFILES)
  $(C51) hdmi_ctrl.c  $(ALL_FLAGS)

  #-@copy /Y /B $(CUSTOMER)hdcphdcp.obj .hdcp.obj
  -@copy /Y /B $(CUSTOMER)hdcphdcp_NONE.obj .hdcp.obj

eeprom.obj : eeprom.c $(INCFILES)
  $(C51) eeprom.c  $(ALL_FLAGS)

flash.obj : flash.c $(INCFILES)
  $(C51) flash.c  $(ALL_FLAGS)

gpioctrl.obj : gpioctrl.c $(INCFILES)
  $(C51) gpioctrl.c  $(ALL_FLAGS)

i2c.obj : i2c.c $(INCFILES)
  $(C51) i2c.c  $(ALL_FLAGS)

init.obj : init.c $(INCFILES)
  $(C51) init.c  $(ALL_FLAGS)

init1.obj : init1.c $(INCFILES)
  $(C51) init1.c  $(ALL_FLAGS)

isr.obj : isr.c $(INCFILES)
  $(C51) isr.c  $(ALL_FLAGS)

ir_recv.obj : ir_recv.c $(INCFILES) $(CUSTOMER)irkey.c
  $(C51) ir_recv.c  $(ALL_FLAGS)

main.obj : main.c $(INCFILES)
  $(C51) main.c  $(ALL_FLAGS)

post.obj : post.c $(INCFILES)
  $(C51) post.c  $(ALL_FLAGS)

mem.obj : mem.c $(INCFILES)
  $(C51) mem.c  $(ALL_FLAGS)

misc.obj : misc.c $(INCFILES)
  $(C51) misc.c  $(ALL_FLAGS)

power.obj : power.c $(INCFILES)
  $(C51) power.c  $(ALL_FLAGS)

miscasm.obj : miscasm.c51 $(INCFILES)
  $(C51) miscasm.c51  DF($(BOARD_FLAGS),$(CUSTOMER_FLAGS)) $(C51FLAGS) SRC OT(6)
  $(A51) miscasm.src  $(A51FLAGS)

osd8032.obj : osd8032.c osd8032.h $(INCFILES) $(WBDESFILES)
  $(C51) osd8032.c  $(ALL_FLAGS)

read.obj : read.c $(INCFILES)
  $(C51) read.c  $(ALL_FLAGS)

servo.obj : servo.c $(INCFILES)
  $(C51) servo.c  $(ALL_FLAGS)

servopin.obj : servopin.c $(INCFILES)
  $(C51) servopin.c  $(ALL_FLAGS)

spi.obj : spi.c $(INCFILES)
  $(C51) spi.c  $(ALL_FLAGS)

timer.obj : timer.c $(INCFILES)
  $(C51) timer.c  $(ALL_FLAGS)

tve.obj : tve.c $(INCFILES)
  $(C51) tve.c  $(ALL_FLAGS)

codecext.obj : codecext.c $(INCFILES)
  $(C51) codecext.c  $(ALL_FLAGS)

mv.obj :
!if ("$(TVE_DEF)" == "_CS4954_")
  -@copy /Y /B $(CUSTOMER)mvcs4954.obj .mv.obj
!elseif ("$(TVE_DEF)" == "_AV3168_")
  -@copy /Y /B $(CUSTOMER)mvav3168.obj .mv.obj
!elseif ("$(TVE_DEF)" == "_AV3169_")
  -@copy /Y /B $(CUSTOMER)mvav3169.obj .mv.obj
!elseif ("$(TVE_DEF)" == "_ADV7170_")
  -@copy /Y /B $(CUSTOMER)mvad7170.obj .mv.obj
!elseif ("$(TVE_DEF)" == "_ADV7171_")
  -@copy /Y /B $(CUSTOMER)mvad7170.obj .mv.obj
!elseif ("$(TVE_DEF)" == "_ADV7176_")
  -@copy /Y /B $(CUSTOMER)mvad7176.obj .mv.obj
!endif

shareinf.obj : shareinf.c $(INCFILES)
  $(C51) shareinf.c  $(ALL_FLAGS)

l51bank2.obj : l51bank2.a51
   $(A51) l51bank2.a51 $(A51FLAGS)

l51bank4.obj : l51bank4.a51
   $(A51) l51bank4.a51 $(A51FLAGS)

l51bank8.obj : l51bank8.a51
   $(A51) l51bank8.a51 $(A51FLAGS)

startup.obj : startup.a51
!if (defined(DO_1379) || defined(DO_SIMP79) || defined(DO_NUI) || defined(DO_NUI_S) || defined(DO_NUI_B))
  $(A51) startup.a51 db SET(BANK_NO=$(BANK_NO),FLASH_SZ=$(FLASH_SZ))
!else
  $(A51) startup.a51 db
!endif

$(CUSTOMER)vfdvfd_hw.obj : $(CUSTOMER)vfdvfd_hw.c $(INCFILES)
  -@cd $(CUSTOMER)
  $(C51) .vfdvfd_hw.c $(ALL_FLAGS)
  -@cd ..
  -@cd ..

UI :
  -@cd $(CUSTOMER)
!ifdef DO_NUI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CUSTOMER_FLAGS="$(CUSTOMER_FLAGS)" DO_NUI=1 all
!elif defined(DO_NUI_S)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CUSTOMER_FLAGS="$(CUSTOMER_FLAGS)" DO_NUI_S=1 all
!elif defined(DO_NUI_B)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CUSTOMER_FLAGS="$(CUSTOMER_FLAGS)" DO_NUI_B=1 all
!elif defined(CUSTOMER_FLAGS)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CUSTOMER_FLAGS="$(CUSTOMER_FLAGS)" all
!else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all
!endif
  -@cd ..
  -@cd ..

UI_clean :
  -@cd $(CUSTOMER)
  -@del *.lib
  -@$(C51PATH)BINmake C51PATH=$(C51PATH) clean
  -@cd ..
  -@cd ..

SHARE_MEM_CHECKER : shm_chk.c $(INCFILES)
  -@if exist %BCC5PATH%BINcc32.exe %BCC5PATH%BINcc32 -6 -I%BCC5PATH%INCLUDE -L%BCC5PATH%LIB -D$(CUSTOMER_FLAGS) shm_chk.c -eshm_chk.exe shm_chk.c
  -@if exist shm_chk.txt attrib -r shm_chk.txt
  -@if exist shm_chk.txt del shm_chk.txt
  -@if exist shm_chk.exe shm_chk.exe

shm_chk_clean:
  -@if exist shm_chk.exe del shm_chk.exe
  -@if exist shm_chk.tds del shm_chk.tds
  -@if exist shm_chk.obj del shm_chk.obj
  -@if exist shm_chk.txt del shm_chk.txt

网友C: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