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软件延时

楼主(2009-03-09):
很多的单片机的真高手和假高手 都不喜欢用  软件延时 !

我不是高手,所以我还用!!!

我只用过keil编译器 !

KEIL 编译器的优化级别 对我写得下面这些函数是有影响的..

Keil V8.02 中第0-3级   是一个档

           4-5级是  一个档

      6-9级是一个档

===========================

例如下的这些例子在 0-3的级别下还是很精确的

注意:INT8U  你用 unsigned char 替代就可以用了

/*------------------------
    软件延时(单位:秒)   KEIL 优化级别为0-3时
-------------------------*/
/*------------------------
    最长延时时间255秒 晶振12Mhz

        若count=0,实际延时0.000014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00024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00034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00044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00014 + (0.00001 * n)秒
//---------------------------------------------
void Delay_Sec(INT8U count)
{
    long int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16666; i++) {
            ;
        }
    }
}

/*------------------------
    软件延时(单位:秒)  KEIL 优化级别为0-3时
-------------------------*/
/*------------------------
    最长延时时间255秒 晶振11.0592Mhz

        若count=0,实际延时0.00001519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0006945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0012369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0017795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0001519 + (0.0000542 * n)秒
//------------------------
void Delay_Sec(INT8U count)
{
    long int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15360; i++) {
            ;
        }
    }
}
-------------------------*/

/*------------------------
    软件延时(单位:秒)   KEIL 优化级别为0-3时

-------------------------*/
/*------------------------
    最长延时时间255秒 晶振22.1184Mhz

        若count=0,实际延时0.00000760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0041667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0082574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0123481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0000760 + (0.00040907 * n)秒
//---------------------------------
void Delay_Sec(INT8U count)
{
    INT16U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47275; i++) {
            ;
        }
    }
}
-------------------------*/

==========================================================

========================

==========================

/*------------------------
    软件延时(单位:毫秒)  KEIL  v8.02  优化级别 0-3好用
-------------------------*/
/*------------------------
    最长延时时间255毫秒 晶振22.1184Mhz

        若count=0,实际延时0.00760毫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0966毫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1172毫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1378毫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0760 + (0.00206 * n)毫秒
//---------------------------------
void Delay_Ms(INT8U count)
{
    INT8U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229; i++) {
            ;
        }
    }
}

/*------------------------
    软件延时(单位:毫秒)  keil V8.02 优化级别 0-3好用
-------------------------*/
/*------------------------
    最长延时时间255毫秒 晶振11.0592Mhz

        若count=0,实际延时0.01519毫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2105毫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2691毫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3277毫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1519 + (0.00586 * n)毫秒
//---------------------------------
void Delay_Ms(INT8U count)
{
    INT8U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114; i++) {
            ;
        }
    }
}
-------------------------*/

/*------------------------
    最长延时时间255毫秒     晶振12Mhz  (优化级别 0-3好用)

    软件延时(单位:毫秒)    (若count=0,实际延时0.014毫秒
       若count=1,实际延时1.021毫秒
       若count=2,实际延时2.028毫秒
       若count=3,实际延时3.035毫秒
       若count=4,实际延时4.042毫秒
       若count=5,实际延时5.049毫秒)
             若count=n,实际延时n + 0.014 + (0.007 * n)毫秒
//---------------------------------
void Delay_Ms(INT8U count)
{
    INT8U i;
    INT8U j;
    for (j = 0; j < count; j++) {
        for (i = 0; i < 124; i++) {
            ;
        }
    }
}
-------------------------*/

以上 这些函数 如果你将keil 优化级别设置为  4 或者是5 也是 可以用的  ,不过  就不是很精确了 !!

就是说我那些 计算 延时的公式 就不是非常非常准确了,不过也可以凑合着用  !! 就是那些 若 Count  =    ,,, 实际延时 是  ...........的 那些公式。

如果优化级别是6-9那么这些公式就非常不准确了!!!至于为什么不准确,你看看优化级别的说明就清楚了!!

=========================

再次强调  这些公式都是我自己推推导出来的 所以很有可能存在问题
这些公式的推导 (在优化级别0-3时 ) 考虑的是 count =0 到 255的这256种情况下的准确性 。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

那么在所有的优化级别下的通用的 延时函数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是用那个 _nop_(); 吧  这样编译器就不会优化掉这些_nop_();了。调用那个叫 strings。h ,差不多是这个名字。这个你肯定比我清楚 !

楼主:
楼上肯定是高手了!!

我一般是不懂装懂!!

网友A:
即使要用软件延时

也最好用混合编程,这样可以不受优化的影响,另外注意写法,C也可以不受优化的影响.

楼主:
混合编程

混合编程 是降龙十八掌的第18掌,可以作为你的独门绝技,   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用了会伤元气的!!!

网友B:
汇编数组是“降龙十九掌”~~~

楼主:
一个子函数 用了3个goto,1个continue,2个break 是 第20掌

网友B:
超过1mS就别软件延时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我的程序一般会用一个自动重载定时器实现 1ms 中断,在很多地方都能派上用场,在超过 1ms 的延时时,用毫秒计数器,这个计数器在每次中断时是+1或-1的,程序只要循环检测或在大循环里加入检测这个值是否达到预定值即可.更复杂的延时也可以用这个定时器来实现子延时,只要根据需要定义相关的计数器就行了,比较容易.对于uS级的延时才用软件延时,比如读写18B20这样的芯片等,一般如果没有这样的设备的话,只使用定时器就可以了,只要定时器的溢出时间设置好,剩下的工作就只是计数.

网友:
一字可以写成一横,二字可以写成两横,三字也可以

万字就不太适合那样写了

网友A:
混合编程没有那么可怕

KEIL里其实很简单.

楼主:
回11楼!

穿着雨鞋,就可以走过那片泥沼!

网友A:
回12L

搞不好,雨鞋要进水的.

网友D:
软件延时的技术可以用,但不要定量

需要较为精确延时的时候不要用。

网友E:
精确的定时还是靠硬件

网友F:
Cortex-M3采用Systick,零资源占用软件延时。

网友G:
超过10ms延时,用软件延时,不好.

超过10ms延时,用软件延时,不好.

低于10ms的延时,
用个for循环,
for前后读定时器,
得到循环的延时时间,
根据需要调整即可.
误差很小.

用不着死记硬背这些东西.

网友H:
运用之秒 存乎一心

    ms以下的短延时,while循环、定时器计数、NOP叠加等等都能精确实现。对于长延时,恐怕是共行一道各行其妙了,谈什么高手不高手的纯粹扯鸟蛋。
    对于LZ的2层for循环的方法实现延时,鄙人不反对,也不提倡。吹毛求疵地说,LZ的for代码是新手级的。
    理由:(1)用常数比较而不是非零比较,代码烦琐,且不利于计算精确延时;(2)实现长延时的情况下,CPU的利用效率太低。

网友I:
真不懂的看过

网友J:
看了各位的讨论收益非浅,

谢谢

网友K:
嗯。。看到了。。。学习到了。。

楼主:
回21楼!!!!!

是 受益匪浅 不是收益非浅!

网友L:
18楼很有道理 呵呵

网友E:
要做运动控制的才知道延时数数的危害

  时间的阻塞超过10uS就会致命的~~~~

网友M:
可以启动后使用定时器自动校正软件延时参数

  校正后定时器可以用作其他用途

网友N:
不明白谁给的裤子

这种写法,不客气说,不入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准确地说,这不是软件延时,而是指令延时。

指令延时,顾名思义,就是让MCU的空操作。所以,最好是采用汇编和C混合编程,如果不会混合编程,也至少要指定这段程序在C编译时不要进行优化。否则,随着C编译器的升级,错误就随时发生。

当你写好一个程序用于某个产品中,你可能以为大功告成了。但过了两年后,由于市场等各种因素发生了变化,你要在程序的某个地方作一个非常小的修改,那时候你很容易忽略发现,由于你的编译器版本已经升级,而要对这段小函数做修改,而修改后又产生各种新的问题。

另:指令延时,不是说不能用,而是不应该推广而用,如果要定时较长,还是用定时器为好。

网友M:
循环语句应该这样写

for (i=255;i!=0;i--)
{
    // 其他语句
};

网友O(2009-05-16):
标题和我差不多

所以顶了

网友P:
顶!

对于像我一样的新手而言 这是一篇很不错的经验总结! 学习中……

网友A:
软件延时在初始化时还是可以使用的

正常循环就太浪费了

网友Q:
没仔细看LZ的帖子,但印象中一般用定时器延时

    顺便贴上一篇在网上与话题相关的**:

C51由于其可读性和可移植性很强,在单片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某些时候由于C51编写的程序对在有精确时间要求下,可能就得要用汇编语言来编写,但在C51是否也能实现时间的精确控制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C51中要实现对时间的精确延时有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采用“_nop_”函数,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延时几微秒,就插入个这样的函数。 NOP指令为单周期指令,可由晶振频率算出延时时间,对于12M晶振,延时1uS。

其二:对于延时比较长的,要求在大于10us,采用C51中的循环语句来实现。
在选择C51中循环语句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定义的C51中循环变量,尽量采用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第二、在FOR循环语句中,尽量采用变量减减来做循环。
第三、在do…while,while语句中,循环体内变量也采用减减方法。
这因为在C51编译器中,对不同的循环方法,采用不同的指令来完成的。下面举例说明: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5;i++);

unsigned char I;
for(i=255;i>0;i--);
其中,第二个循环语句C51编译后,就用DJNZ指令来完成,相当于如下指令:
MOV 09H,#0FFH
LOOP:            DJNZ 09H,LOOP
指令相当简洁,也很好计算精确的延时时间。
同样对do…while,while循环语句中,也是如此
例:
unsigned char n;
n=255;
do{n--}
while(n);
或
n=255;
while(n)
{n--};
这两个循环语句经过C51编译之后,形成DJNZ来完成的方法,故其精确时间的计算也很方便。

其三:对于要求精确延时时间更长,这时就要采用循环嵌套的方法来实现,因此,循环嵌套的方法常用于达到ms级的延时。
对于循环语句同样可以采用for,do…while,while结构来完成,每个循环体内的变量仍然采用无符号字符变量。
unsigned char i,j
for(i=255;i>0;i--)
for(j=255;j>0;j--);
或
unsigned char i,j
i=255;
do{j=255;
     do{j--}
     while(j);
     i--;
    }
while(i);
或
unsigned char i,j
i=255;
while(i)
{j=255;
while(j)
{j--};
i--;

这三种方法都是用DJNZ指令嵌套实现循环的,由C51编译器用下面的指令组合来完成的
MOV R7,#0FFH
LOOP2:         MOV R6,#0FFH
LOOP1:         DJNZ R6,LOOP1
DJNZ R7,LOOP2
这些指令的组合在汇编语言中采用DJNZ指令来做延时用,因此它的时间精确计算也是很简单,假上面变量i的初值为m,变量j的初值为n,则总延时时间为:m×(n×T+T),其中T为DJNZ指令执行时间(DJNZ指令为双周期指令)。这里的+T为MOV这条指令所使用的时间。
同样对于更长时间的延时,可以采用多重循环来完成。只要在程序设计循环语句时注意以上几个问题。

下面给出有关在C51中延时子程序设计时要注意的问题
1、在C51中进行精确的延时子程序设计时,尽量不要或少在延时子程序中定义局部变量,所有的延时子程序中变量通过有参函数传递。
2、在延时子程序设计时,采用do…while,结构做循环体要比for结构做循环体好。
3、在延时子程序设计时,要进行循环体嵌套时,采用先内循环,再减减比先减减,再内循环要好。
unsigned char delay(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b,c;
    b=j;
    c=k;
    do{
do{
     do{k--};
     while(k);
     k=c;
     j--;};
while(j);
j=b;
i--;};
    while(i);

这精确延时子程序就被C51编译为有下面的指令组合完成
delay延时子程序如下:
                MOV       R6,05H
                MOV       R4,03H
C0012:        DJNZ       R3, C0012
                MOV       R3,04H
                DJNZ      R5, C0012
                MOV       R5,06H
                DJNZ      R7, C0012
                RET
假设参数变量i的初值为m,参数变量j的初值为n,参数变量k的初值为l,则总延时时间为:l×(n×(m×T+2T)+2T)+3T,其中T为DJNZ和MOV指令执行的时间。当m=n=l时,精确延时为9T,最短;当m=n=l=256时,精确延时到16908803T,最长。

-----------------------------------------------------------------------------------------

采用软件定时的计算方法

利用指令执行周期设定,以下为一段延时程序:
指令             周期
MOV             1
DJNZ             2
NOP             1
采用循环方式定时,有程序:
            MOV      R5,#TIME2           ;周期1
LOOP1:      MOV      R6,#TIME1           ; 1
LOOP2:      NOP                        ; 1
       NOP                         ; 1
       DJNZ    R6,LOOP2              ; 2
            DJNZ      R5,LOOP1            ; 2
定时数=(TIME1*4+2+1)*TIM2*2+4

网友R:
我也是用汇编实现延时

精确的话,用C有点不放心.
这个1MS延时.在C中调用Delay_MS(X)
实现XmS延时

NAME    DLY
?PR?_Delay_MS?DLY   SEGMENT CODE
PUBLIC  _Delay_MS
RSEG    ?PR?_Delay_MS?DLY

_Delay_MS:
    L2:        MOV  R6,  #0FAH
    L1:      NOP
        NOP
        DJNZ R6,  L1
             DJNZ R7,    L2
            RET
             END

网友:
一看到DJNZ就想杀人

网友S:
用while

用while  然后--i ,汇编以后是djnz。这样最精确

网友T(2010-11-01):
有点明白!

网友U:
晶振12Mhz的若要延时100ns呢?貌似纳秒级别的很难实现啊

网友V:
对39L无语

网友W:
很高深啊~

网友X:
单任务的时候可以用软件延时
如果是多任务的,延时时间(如果是在要用到)最好不要10us
比如:
  deay()

     __asm
   {
   nop
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