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09):
  小弟新学keil,进入调试程序阶段,怎么debug下的命令基本都是灰色用不了?谢谢了!

网友A:
汇编不要加startup.a51

楼主:
    删除了还是不能调试,怎么回事?网络上也搜索不到相关的答案

网友A:
keil c51v817a KEIL V8 C51 V8.17a

网友B:
先Project->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然后Debug->Start debug session

网友C:
有没有进入调试状态

网友D:
1 重编译 2 看看debug选项选的哪个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