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函数static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这个函数里面定义了个i变量,每次调用都是令i=0,函数里面的i++有什么意思啊?还有这里有两个return怎么回事???谢谢帮忙解答.

unsigned char scan_key(void)
{
    unsigned char j;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ROW = 255-(1<<i); //列扫描低电平有效,FE,FD,FB,F7
    if(LINE!=0xff)
        for(j=0;j<8;j++)
            if(LINE==(255-(1<<j))) return (j+(i<<3));
    i++; i&=0x03;
    return(0xff);
}

网友A:
再多学习点C基础吧

这里的static关键字表示将变量i分配到堆里,并且初始化成0

网友A:
两个return没有什么不妥啊?

需要几个就用几个呗! 它只不过是表示退出函数,并返回需要的值.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个i=0在里面使用一次,再调用时还是0啊;
两个return我知道是可以用,关键是两个是同一流水线上的,都执行,返回两个值吗?

网友B:
不是返回两个值

不是反回两个值
 unsigned char j;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ROW = 255-(1<<i); //列扫描低电平有效,FE,FD,FB,F7
    if(LINE!=0xff)
        for(j=0;j<8;j++)
            if(LINE==(255-(1<<j))) return (j+(i<<3));
    i++; i&=0x03;
    return(0xff);

当IF语句成立时,返回(j+(i<<3))

当IF语句不成立时,返回0XFF

网友C:
这个函数不是楼主写得吧!!

函数写得比较差。所以楼主没有必要研究这么深!!!

网友D:
建议多看点基础的书。

网友E:
静态局部的初始化可不是每次都执行

其实是在第一次调用前初始化.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来凑热闹,

楼主:
~

哈,谢谢各位了,读了遍基础,搞明白了,"静态局部的初始化可不是每次都执行",那个return,没有条件限制时就是返回第一个,后面的就不管了,试过直接过个实践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