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C51高手点拨思路解决一小问题

楼主(2009-03-10):
制作两级亮度的LED台灯 设置一个操作区域
   由左向右挥手,提高亮度,当亮度提高到最大后,由左向又挥手则操作无效,声音告警提示(蜂鸣器);由右向左挥手,降低亮度,台灯熄灭后,由右向左挥手则操作无效,不需要声音告警提示。任何时候,由前向后挥手为关闭台灯。

主要是输入问题  想的是用三个红外感应器 但每次挥手 就会有三个脉冲 不知道怎样连线了  望高手指教~~  急!!

网友A:
第一个脉冲有效,剩下的两个将它忽略掉吧.

楼主:
回复 有风

关键是 怎么忽略掉啊 通过什么方式 能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B:
用一个红外感应器就行了!

红外感应器本来就有方向判断功能
由左向右挥手正脉冲
由右向左挥手负脉冲

网友C:
接收第一个脉冲后

设置一定时间,在时间段内忽略.

楼主:
回6楼

怎样具体实现  接受第一个脉冲后 延时?还是怎样来忽略啊?

网友C:
这样说了你还不明白

如果你是通过中断接收信号,可以在第一次中断后关闭中断,一段时间后再打开中断.

这些还取决你的前端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感谢ayb_ice

你说的很在理  我的前端想法是 三个红外 接 51的三个中断源 外部中断0 1 再加一个定时器口 按你的说法 任一个中断源接收到脉冲后 关掉另外两个的中断 输出相应信号后 延时下 再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