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计数程序为什么成了秒表

楼主(2009-03-1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12,0xb7,0x19,0x91,0xb4,0xd0,0x50,0x97,0x10,0x90};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
uint data cnt=0;
bit bdata bitflag;
/**********************************************/
void init(void)
{
    bitflag=0;
    EX0=1;
    IT0=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
    while(1)
    {
    if(bitflag=!bitflag)cnt++;
    if(cnt>99)cnt=0;
        for(i=0;i<200;i++)
        {
        P1=SEG7[cnt/10];
        P2=ACT[0];
        delay(1);
        P1=SEG7[cnt%10];
        P2=ACT[1];
        delay(1);
        }
    }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bitflag=!bitflag;
}

上面这个计数程序,用数码管显示。我用下降沿中断有效,我在INTO出接了个对地的开关,我这个程序的目的是按一下记一个数的,可是现在只要通电运行后就开始自己一个数一个数自加,就像秒表一样,为什么呢,是程序问题么,可我看不出有问题啊,高手请指教

网友A:
仔细看看这玩意儿:“if(bitflag=!bitflag)cnt++;”

楼主:
HWM大哥在啊

谢谢提醒,我注意到了,我改成了if(bitflag==!bitflag)cnt++;或者:“if(bitflag!=bitflag)cnt++;”,无论怎么加外部中断,都在00处不会动了,为什么呢

网友A:
你应该判bitflag,成立后(即该计数了)再将它取反。

楼主:
谢谢指教

不过我还觉得不对,你说成立后再取反,在哪里取反呢,我找了好几个位置想添加取反的语句,但都不对,呵呵,小弟愚钝,请指教

楼主:
问题蠢了点,但新人希望高手指点

我在后面加了取反后,发现还是不行,想了想几个取反的位置都不对,中断后本来标志位都已经取反为1了,结果我再取反为零了又,那样的话岂不是判断后又为假了,不执行了,高手指教

网友B:
改成下面就可以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12,0xb7,0x19,0x91,0xb4,0xd0,0x50,0x97,0x10,0x90};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
uint data cnt=0;
bit bdata bitflag;
/**********************************************/
void init(void)
{
    bitflag=0;
    EX0=1;
    IT0=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
    while(1)
    {
    if(bitflag==1)
                {
               cnt++;
          bitflag=0;
        }
    if(cnt>99)cnt=0;
        for(i=0;i<200;i++)
        {
        P1=SEG7[cnt/10];
        P2=ACT[0];
        delay(1);
        P1=SEG7[cnt%10];
        P2=ACT[1];
        delay(1);
        }
    }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bitflag=1;
}

楼主:
谢谢WELSON大哥指点

谢谢WELSON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