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按键问题

楼主(2009-03-10):
上星期跑书店买了匠人手记,看了按键相关的内容,自己试着写了个小程序,判断一个按键是短击还是长击,但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望各位指点下,问题出在哪,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unsigned char Key_count;
unsigned char Delay10mS;
#define Long_Click_DL 50    //0.5S

bit B_Long_Click_Flag;
bit B_Short_Click_Flag;

void Reg_Init(void)
{
    T1CKPS1=0;
    T1CKPS0=0;
    TMR1CS=0;
    TMR1IF=0;
    TMR1IE=1;
    PEIE=1;
    GIE=1;
    TMR1H=0xd8;
    TMR1L=0xf0;
    TMR1ON=1;

}

void Port_Init(void)
{
    TRISC=0x00;
    PORTC=0x00;
    TRISB=0xff;
    RBPU=0;
}

void Variable_Init(void)
{
    Delay10mS=0;
    Key_count=0;
    B_Long_Click_Flag=0;
    B_Short_Click_Flag=0;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1IF)
    {
        TMR1IF=0;
        TMR1H=0xd8;
        TMR1L=0xf0;//10mS
        Delay10mS++;
        if(RB1==0)
        {
            Key_count++;
            if(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长击
            {
                Key_count=0;
                B_Long_Click_Flag=1;
            }
            else
            {
                B_Long_Click_Flag=0;
            }
        }

        if((RB1)&&(Key_count>Delay10mS)&&(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短击
        {
            Key_count=0;
            B_Short_Click_Flag=1;
        }
        else
        {
            Key_count=0;
        }

    }
}

void main()

{
    Reg_Init();
    Port_Init();
    Variable_Init();
    while(1)
    {
        if(B_Long_Click_Flag)
        {
            PORTC=0xf0;

        }
        if(B_Short_Click_Flag)
        {
            PORTC=0xaa;

        }
    }
}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弱了,怎么进来的人看了眼就挥一挥翅膀飞了,连根羽毛都没留下

网友A:
这句有问题

if((RB1)&&(Key_count>Delay10mS)&&(Key_count<Long_Click_DL))
有键按下时,key_count总被清零,

楼主:

谢谢LS,我现在把if((RB1)&&(Key_count>Delay10mS)&&(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短击
        {
            Key_count=0;
            B_Short_Click_Flag=1;
        }
        else
        {
            Key_count=0;
        }
改成
if((RB1)&&(Key_count>1)&&(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短击
{
    B_Short_Click_Flag=1;

else
{
    B_Short_Click_Flag=0;

但不清楚要在哪里对Key_count进行清零

网友A:
这样试试

if(RB1==0)
        {
            Key_count++;
            if(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长击
            {
                Key_count=0;
                B_Long_Click_Flag=1;
            }
            else
            {
                B_Long_Click_Flag=0;
            }
        }
else{
        if((Key_count>1)&&(Key_count<Long_Click_DL))    //是否为短击
        {
            Key_count=0;
            B_Short_Click_Flag=1;
        }
        else
        {
            Key_count=0;
        }
     }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