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信遇到的一个古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11):
用的MAX202E,单片机是Cygnal的8051F206,系统再更换新的MAX202之后总能很稳定的不间断运行2天左右,随后就会莫明奇妙的出现串口不停的发01数据的问题,关电重开,又会运行正常,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后,每隔10-60分钟就会重复出现这个问题.在Debug状态下看,单片机不停的进入串行中断.而且不进入我程序里任何发数据的地方.相当让人郁闷了.
基本上系统一天要进行通信约10W次,每次的数据量都不大,波特率我设的57600,我的202E外接的是0.1u贴片电容,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A:
.

1.关电重开,又会运行正常

2.在Debug状态下看,单片机不停的进入串行中断.而且不进入我程序里任何发数据的地方.

以上看,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困惑

单片机不停的进入串行中断.而且不进入我程序里任何发数据的地方.
****************************
你的串口中断程序是做什么的?

网友C:
这显然是软件结构问题

不关硬件的事,注意某些变量的使用冲突。

网友D:
呵呵,是软件容错处理有问题

楼主:
__

可是我整个程序没有任何地方是发送01的....中断里也就是清空下TI,什么都没做.如果说是软件问题,为什么连续48小时运行都不会有问题呢?而且问题出现的又这么随机性

楼主:
因为问题出现的很随机,我也是只有一次偶然在Debug状态捕获

楼主:
汗,发现BUG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