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at89s52片内的代码再烧到片外FLASH里挂在总线上运行情况

楼主(2009-03-11):
是不是相同?刚刚做好了单片机板,没有外扩E2ROM,所以P0总线做了它用,,如果代码再烧到片外FLASH里挂在总线上运行,
那么
对挂在P0口上的以读写片外RAM方式操作的外设有影响否?

网友A:
肯定有影响

这时P0已经是总线了.

楼主:
那么片外FLASH挂在总线上运行读写片外RAM的时候

怎么操作呢?

网友A:
都是通过总线P0,P2操作的

不过CODE和RAM控制信号不同.

楼主:
那么还可以做GPIO吗?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