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3-11):
AT89S52内虽然有256B的RAM,但真正可以存储用户数据的有多少B呢?
比如说用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数据,最多能定义多少B呢?在没有扩展外部存储器情况下

数据定义得越多是否可用的堆栈就越少呢?那样怎么估计程序所需堆栈区的大小呢?

网友A:
你的表格可以存在CODE区

没有必要占用宝贵的RAM,堆栈不用管它,KEIL自动维护,一般留几十字节即可,其它的都可以自由使用,这些信号可以从编译输出窗口看到的.

网友B:
堆栈多少跟你调用的函数层数有关。可以软件仿真一下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