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GPIO、7816?

楼主(2009-03-12):
看了一堆乱78糟的资料,没搞懂。。。
GPIO是跟USB、IIC、USART、JTAG、SPI一模一样的某种有电气规范(甚至还有接口物理形状规范)、有数据传输格式规范的总线协议吗?
或者是GPIO只是一种因为有某种特性而被专门取了个名字的IO口??
类似于51单片机的P1、P2、P3口因为要上拉被叫做“准双向IO口“,AVR的IO则有多种模式并能真正输出输入则是另一种跟51不一样的IO口?
或者。。。。。。
7816呢?

网友A: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网友B:
通用目的IO口

楼主:
大大们。。。

能不能说得稍微详细点。。。
比如它跟USB、IIC这类总线规范或者51、PIC的IO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是不带协议的IO端口,usb之类的有硬件协议。

网友D:
就是符合TTL规范的IO口

就是符合TTL规范的IO口
7816是一种稳压到16V的芯片

网友C:
7816 说的是ic卡协议,不是LM7816稳压芯片。

网友E:
现在的学生真是用功,中学生已经开始问大学生的课程了

佩服!佩服啊。。。。。。。。。

楼主:
回8楼电子方面的大虾:

那种课程有介绍GPIO之类电子常识的?我想买来看看 ,
是不是一般电子电路的书或者计算机接口的书都会有?
感觉网上东西的效率比书差多了~~

网友F:
GPIO就是通用IO口啊,你可以控制它让它输出高电平、低电平

或者设置为输入口,读入数据等等。

楼主:
回LS:

嗯嗯,从上面一众大虾的精练的用词看我已经大概知道GPIO是个什么东东了

但是,偶也算是几乎看完“数电”、“模电”这二本书的人,对MCU我也自认为已经入门了,可是从未接触过“GPIO”这个概念,难道51的那些IO口即GPIO??为啥偶从未听说过呢?

希望知道电子专业(是它学吧?)什么BOOK中有这类概念的介绍或提及,一本,买,看看~~

网友C:
刚开始,我对gpio也有点晕

其实,就是单片机的p0.0~p3.7对应的,都可以叫做arm里面 的GPIO.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E:
一般大学里讲微机原理和微机接口技术的课程里都有这些内

GPIO只是"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英文缩写,微机原理和微机接口技术的课程里讲到了这个概念。

网友G:
不要无语,谁都有这一个过程,好问者之

网友G:
好问者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