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PWM变换电路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9-03-12):
小弟是大二学生,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要求用单片机控制两个24V/3A直流电动机,其中一个要求可正反转,另一个仅要求正转和可制动,目前决定采用以下PWM变换电路,由于知识有限,经验太少,尚有不少未明问题
问题:1.在H桥中,要利用单片机过来的两个信号同时触发对角线上的两个管子,应如何驱动?若对角两管控制脚直接连在一起是否存在"不可共地"问题,具体应如何接**
         2.在不可逆电路中又应如何触发?
3.光耦与各开关管应如何选择?
4.不可逆电路中的电容C应如何选择

楼主:

各位大大,来帮帮小弟了...

网友A:
虽然不是很了解

帮忙顶一下,举手之劳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
H桥电路

关于电机正转,反转,
使用H桥驱动,跟你这个原理大同小异,搜索下吧。作者说得很明白的,VT1,VT4导通,VT3,VT2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