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计脉冲宽度问题

楼主(2009-03-12):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12,0xb7,0x19,0x91,0xb4,0xd0,0x50,0x97,0x10,0x90};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uint ms=0;cnt=0;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a;
TH0=0x90;
TL0=0x90;
IE=0x00;
TR0=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ial();
           for(;;)
      { while(!TF0);
       TF0=0;
       if(++cnt>=9){cnt=0;ms++;}
        for(i=0;i<100;i++)
        {if(ms>99) ms=ms-ms/99*99;
        P1=SEG7[ms/10];
        P2=ACT[0];
        delay(1);
        P1=SEG7[(ms%10)];
        P2=ACT[1];
        delay(1);
      }    }
}
一个51单片机计算脉冲宽度的小程序,我将GATE设为1,即设为INTO脚输入高电平开始计时,输入低结束的程序,并送数码管显示。我只有两个数码管,所以让它从1到99循环。可是我一通电,它就成了秒表,慢慢的加从1到99,这到没什么,因为INTO本来就是高电平吧,可是当我把INTO拉低以后,数码管有时不亮,有时就亮一个数码管,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侠帮小弟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