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请教。绝对值得一看。

楼主(2009-03-12):
不多说,先上图。

同样的代码,用LPC2138编译通过。

用LPC2138编译通过可以看到,代码只有27K。RAM也够,只用了18K

用LPC2131编译不通过。

选择LPC2132和LPC2134都尝试过。同样的错误提示。

网上找过相关说明,说是什么代码量太大导致,也有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选择 use MicroLIB。

我有用过这个方法,没有解决。

用LPC2138编译通过以后得到的HEX文件烧录进我的LPC2131可以正常运行。因为ROM本来就没有超过LPC2131的ROM。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第二个图

楼主:
顺便说一下

经过上网找了N天资料。

终于知道移植UCGUI的全部流程。

已经成功移植了UCGUI到我的LPC2131上。

网友A:
换成thumb模式试试看,可以节省空间。RO、RW段也是要占flash的

楼主:
再说一下测试记录

我有搞成thumb模式来做。也不行。

thumb模式模式下用LPC2138编译以后代码只有大概14K的样子

但是用LPC2131还是无法通过。

楼主:
哪位知道哪里可以上传13M的附件。

我把我的代码上传一下。

哪个高手解决了告诉我方法 啊

楼主:
哪位要我的移植代码的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把我移植好的代码发过来。

帮忙测试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了

仔细看了一下资料

原来是RAM空间占用太多。超过范围了。

将一个全局的宏定义改小。

现在已经不出现这个提示了

网友B:
还是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