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的困惑

楼主(2009-03-13):
我在用89S51单片机时,发现P0口输出高电平是2V左右,低电平甚至能到零点零几伏,我单片机外接了5V,地,晶振,复位脚电路和EA脚直接接到电源了,有什么问题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P0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必须加上拉

网友B:
解决你的困惑

单片机的P0口是cmos的,所以作为io是必须上拉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教,了解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

P0口如果拉低的话需要下拉电阻么?比如我用P0口驱动一个三极管,有时置高,有时置低,外部P0口要如何接,是不是就接个上拉电阻到5V就可以,低就直接置低就好

网友C:
单片机的P0口是cmos的,所以作为io是必须上拉?

这个说法成立吗

网友D:
P0口

P0口是 open-drain 口,所以必須上拉...

网友E:
to:7楼

P0口作输入时不需要上拉,但作输出时必须上拉

网友C:
9L

你的说法正确吗

网友F:
PO口

  输出是加上拉电阻来是电压提高。

网友G:
P0口输出必须上拉???

必须上拉???

网友H:
这问题直接看书

    晕死

网友I:
看书

记得好像是:做数据总线不用上拉,但做为通用I/O时必须接上拉电阻。集电极开路的,高电平输出时驱动能力很弱
再看书吧

网友J:
通常外部总线应用时无需外部上拉,做IO口时需要加外部上拉

但应视具体应用情况决定是否加外部上拉,了解两种方式下内部电路性质,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K:
15楼说的有道理,否则外存接入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