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各位大虾帮忙,高手们啊

楼主(2009-03-13):
一个28管脚的芯片,2管脚接电源,4管脚接地, 26和27 管脚接的是晶振,这是啥芯片啊?有了解或碰到过的告诉我吧,大虾们..... 在线等啊

网友A:
靠这点信息就能知道是啥?

再多说点信息阿

楼主:
用在HB105温湿度控制器上的

用在HB105温湿度控制器上的,型号被刷了,急啊?
已近否定了PIC16F72和EM78P447了

网友B:
抄板吧?

不告诉你,你很难受,
告诉你了,人家很难受
路过……

网友A:
PIC16C55/57

网友C:
上图+应用场合

楼主:
求助管脚和EM78P447SA兼容并且能A/D转换

管脚和EM78P447SA兼容并且能A/D转换的芯片有什么啊??

楼主:
求助管脚和EM78P447SA兼容并且能A/D转换

管脚和EM78P447SA或者EM78P447NAM或者EM78P447NAP兼容并且能A/D转换的芯片有什么啊??

网友D:
28PIN的多的是

是插机的,还是贴片的,还是其它的什么QFN....

楼主:
求助管脚和EM78P447SA兼容并且能A/D转换

贴片的,26,27管脚接晶振,2接电源,4接地,5接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