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art同时支持RS232和RS422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的单片机只要一个Uart,但是我的设备要同时支持RS232和RS422,我把单片机的发送和接收信号线并接MAX232和MAX491的发送和接收信号线,但是这样老是有干扰,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换个RO可以关断的232芯片,然后IO控制哪个RO有效

要不然就改设计

网友B:
用个电子开关吧

网友C:
~

换个设计,或者使用模拟开关使某一时刻只有一个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