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完的二进制是什么数据啊是BCD吗?ADC0838

楼主(2009-03-13):
AD转换完的二进制是什么数据啊是BCD吗?ADC0838
如果是12位的AD怎么转换十进制的?

网友A:
AD转换完的二进制是什么数据啊

这不是废话吗?

网友B:
输入电压/参考电压 = ADC结果/ADC满量程

楼主:
原谅无知啊!就是不会转换十进制数啊!

比如2.3V的二进制是什么?什么规律转换?

网友C:
二进制就是二进制

8421码嘛
还有啥
楼主把大家给忽悠了

网友B:
按照我给你的那个公式去计算就行了。

网友D:
教科书有

学习要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莫急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