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引脚很少的单片机

楼主(2009-03-13):
有一个应用,目前是用51实现的,很简单。除了电源、复位和晶振,只需要一个外部中断、3到5个I/O。
目前在样机阶段,用的是20个脚的。
请问投产以后,有没有更合适的型号呢?
这个产品对体积和价格都比较敏感。
请高人推荐,多谢!

网友A:
可以看看PIC12系列的

8引脚封装的

网友B:
51系列可能没有了

其它公司的有,PIC有,freescale有

网友C:
C8051F300

11引脚

网友D:
nxp lpc有8脚mcu

网友E:
如果想便宜,可以选国产的

如果想便宜可以选国产的,但国产的只有量大才会用,量小的一般也不用,这个市场上零买不是很好买。

当然也可以选择PIC的,C8051的,飞思卡尔的等。

多与供货商沟通联系,他们能给你提供更多信息。

做技术的不要只懂技术,还要懂如何去找技术,去找资源。

楼主:
多谢各位

8楼的2051肯定不行。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20个脚,还是嫌大。
4楼的C8051F300,我刚才查了一下,封装很小。我目前是手工制作,怕焊不了啊!
还有几位朋友推荐的PIC单片机,我也很感兴趣。怎么找不到PIC的型号表呢?

楼主:
找到PIC单片机的选型指南了!

找到PIC单片机的选型指南了!

网友F:
用nxp 的lpc900系列吧

是51内核的,上手快,比PIC的好多了!

网友G:
除了电源、复位和晶振,只需要一个外部中断、3到5个I/O

楼主,我的好象很适合你的产品,"除了电源、复位和晶振,只需要一个外部中断、3到5个I/O"
这样算下来,8PIN的MCU铁定不行了.我算了,我们的MSOP10很适合你,体积大概是SOP8的一半,10PIN,价格便宜,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H:
现在有8个引角的了

现在有8个引角的了

网友I:
PIC2F675是8Pin的

内部振荡器1%精度,内置eeprom,带AD,除了电源引脚,其余6Pin可以作为I/O用,不过价格高一点,也有其他的型号,没用过

网友J:
联系我吧
microchip
中颖
义隆
合泰
这些都作
而且这些里都有引脚很少的型号,价格性能均可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