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转换器件

楼主(2009-03-13):
要用10位的ADC,如AD571 AD573 ,好像都很贵。
要是用带AD的单片机是不是价格便宜些?如PIC或C8051F的。
是否能推荐些便宜的逐次比较类型的ADC?并行、串行接口都可以。

网友A:
~

可以就买带有ad的单片机,国产的stc单片机就可以。还很便宜

楼主:
sst

SST的单片机有带10位AD并且带PCA的吗?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现在可以选择的单片机有很多种,增强型51的也有,还有PIC的,飞思卡尔的等比较多,当然用ARM芯片也不是很贵,现在便宜的都到15元以下了、

网友C:
C8051F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