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楼主(2009-03-13):
请问给位:如图解法

开关量采集模块用51单片机完成,通讯芯片为 MAX1487E

问题:1、开关量采集模块的通讯芯片经常损坏

      2、变频器运行时通讯死机,重启变频器后正常,但运行后又死!!

网友A:
开关采集量模块上的保护做的不好。

建议用一些保护或者隔离器件。

楼主:
自己踩踩

楼主:
加了tvs

保护有限流电阻和tvs
因为是MAX485E坏掉,隔离也不行吧

网友B:
关键是选择合理的接口器件和进行正确的外围电路设计

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看老帖吧,我的Blog中也有些485相关内容,基于具体电路和设计思想才好进一步探究。

网友A:
在A+和B-之间加一个120欧的电阻试试

再有就是注意各个模块的地处理。

网友C:
要加无极性的TVS在AB和AB对地之间~~~~~~~~

楼主:
模块电源用了桥

ls多谢,是不是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