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二进制方式打开的文件如何直接另存为C语言的格式

楼主(2009-03-13):
比如用uEdit软件打开*.MID,现在要将看到的全部二进制文件转换成C语言数组并编译做成代码,放入项目中,有什么好软件能实现,请大家介绍介绍.
不是将文件扩展名改成C存盘,大这不要误会了.
是存成如下格式
myMusicData = {0x11,0x22.......},就是11,22 这些16进数.

网友A:
好象没见过...自己写个小程序吧。

打开文件,读数据,然后格式化输出到一个文件中就行拉,俺做fft时的那些表格就是这样自动生成的。

楼主:
实在找不到,就只能自己写,不过还是希望找个现成的

WinHex就很牛,能将硬盘的MBR,DBR,等等全部直接倒成C格式的数组存盘,只是那软件不针对文件,专门整对扇区数据.

网友B:
鼓捣香肠太懒了,写个小工具也不要10分钟啊

网友C:
这个

http://www.vckbase.com/tools/downtools.asp?id=3

网友D:
节能环保遥控器

遥控器是日程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电子产品之一,人人几乎都会用过,而且会经常使用。日常家电产品离不开遥控器。遥控器的能量来源就是电池,目前普遍应用的是价格较低的碱性钮扣电池及碳性干电池两种。目前市面上的家电遥控器,基本上都使用两节AA/AAA干电池。按目前中国约有家庭3.48亿户算,每年每户至少使用8节以上的AA/AAA干电池用于家用电器遥控器上,中国每年消耗用于家电遥控器普通干电池约为28亿节。
    最近几年,市场上面开始流行一些新能源遥控器,例如光能遥控器就是被很多人第一个想象到的环保遥控器。可是大家又不是真真考虑过这个光能遥控器的可行性。光能的产生需要有光电转化的材料,这种被用来做光能遥控器的材料,平均使用寿命也就才5年。五年后就需要丢弃,这无疑也是对环境的一个污染,这些材料同样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分解。
    其实真真要达到环保的效果,不一定一开始就要一刀切,减少污染也是一个方向,减少遥控器电池的使用和消耗量,也是一个环保的方向。想一想,如果每个遥控器由原来使用两个AA/AAA电池变为只使用一个AA/AAA电池,而且一个电池的遥控器使用寿命等于两个电池遥控器的使用寿命,那么给环保带来的效益就是28亿节/2,直接节省了14亿节电池的损害。可能会有人问,一个电池怎么可能和两个电池寿命会一样,就算一样,这种遥控器是不是又要增加什么其他条件,浪费其他物质资源。对于这些问题,答案是一个电池寿命一定一样,而且制作遥控器的所有物质不变。变的,就是遥控器核心部件的科学含量。
低电压核心遥控器IC的出现,使原来遥控器产品功耗更加低,同时又保持了普通遥控器的性能、寿命和工作效果。值得关注的是,使用了一个电池的环保遥控器,对于遥控器的生产成本,只是增加了1块钱*币不到,但是这1块钱,就连一个电池也买不到。已经量产和被部分大品牌家电商使用的一个电池遥控器IC,都是由ETA公司生产,卓之科电子EXCELLTECH为了让地球环境更加美丽,正在努力的推广一个电池的遥控器产品理念,希望有一天可以让遥控器走出传统,减少电池排放。如果有对一个电池遥控器感兴趣的生产商或者开发商,可以EMAIL:QQ_RR@126.COM或AUSTINQIU@EXCELLTECH.COM索取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秋婷,非常好用

有图为证

楼主:
回4楼

俺的习惯是有现成的,就尽量不自己做.浪费精力不值.其二,找来也可做参考,看看别人有什么不足,自已做也有个起点,别人的东西要采取拿来主义.

网友E(2013-08-14):
版主啊,具体怎么操作啊!能详细讲解下不?

网友F(2013-10-15):
Table extractor转换工具,怎么网上面没有啊,楼主提供个下载链接啊
qq:664823282

楼主:
原来的软件链接打不开,刚好要用,找到自己的老贴,发现这个问题,还是上传软件在咱坛子里保险,翻出硬盘找到这个软件上传,方便以后回头找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