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结果和烧写进片子里不一样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13):
如题,在读74HC165数据时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为何烧进芯片后有一位不正确,谢谢先!

网友A:
放弃仿真器,直接用硬件工作

网友B:
这还用说片子坏了,或有硬件损伤

好好地检查板子。。。。。。。

楼主:
查过了

查过了 所有输入都是正确的  就是读出结果不正确 郁闷
很简单一个芯片咋就这样呢

网友C:
肯定以实际硬件为准

应该是第一位或最后一位不对,肯定是时序问题

楼主:
以实际为准该如何解决呢

我也怀疑时序有问题 但是这个芯片时序很简单嘛

网友B:
再简单的东西也会损坏,再简单的东西也有可能有认识不到

耐下心好好地查查,好好地想想。。。。。。。。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你在硬件下运行的波形图

用示波器看一下在硬件下运行的波形图,在与165的数据手册对比,看一下你的波形图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把仿真器丢掉就可以了。

请看《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F:
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在读165时,一定要先重新LOAD一下,然后再发送8个CLK去读,我认为你是没有LOAD,然后CPU得位时会产生一个脉冲的(CLK)的,然的就出错了

楼主:
总结

很久没来了 总结一下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to chenluck :有重新LOAD否则仿真器也会错
to NE5532 :已下载了 有空看看

问题出在驱动能力上,也没细丝算过所以出错了,165我是级连使用,换4.7K上拉就正常了。
仿真器IO口驱动会比实际芯片强,之前有个板驱动继电器仿真器可以换上芯片后就不行了

网友G:
嗯嗯,的确是需要上拉或者加一级驱动芯片,541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