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和步进电机

楼主(2009-03-13):
最近在弄一个电梯控制系统,不知道红外感应用什么芯片好,用于检测电梯运行状况的。
  还有那个步进电机,如何保证每转一周的周长都是相等的》?
  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能够转动时每圈的周长不一样?

奇怪,想不通?

网友B:
除非你丢步

否则每圈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他要是用电机带动皮带

皮带卷上去后就可能出现周长不等的情况了,呵呵,半径变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