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计数的电平要求

楼主(2009-03-14):
向大家请教一下,用单片计T0对脉冲进行计数时,脉冲的电平条件是多少,要求<0.8V和>2.8V吗?

网友A:
首先要看一下你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看一下你选用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对电平是什么要求,
如果是51单片机按TTL电平就行了。

网友B:
实际上没那么严格

试一下就知道了,比规定的要宽不少.但是为了可靠性,最好还是按照标准的TTL电平来

楼主:
是51单片机

我是用89S52的,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C:
高电平>0.7VCC,低电平<1V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