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峡?为什么IIC要写2次数据才正确(附程序

楼主(2007-10-19):
iic, BCD, CD, se, TE
  奇怪为什么IIC要写2次数据才正确
   如果只写一次只有偶数地址的数据才是对的????

while(1)
 {
  if(radd>31)
  {
   abcd=0x00;
   for(bboo=0x00;bboo<31;) //单字扫描;
   {
    x24c08_write(abcd,data_buf[bboo]);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x24c08_write(abcd,data_buf[bboo]);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bboo++;
    abcd++;
    //-----------------------
            if(jump>=32)
    {
     jump=0x01;

    }
    //-----------------

   }
  //delay(20);
   LED_start();    //开串口
  }

  }

网友A:
随便说说

应该是“请问大峡?为什么(我的)IIC要写2次数据才正确(附程序)”。。。

网友B:
多次写的时候,中间要增加DELAY

多次写的时候,中间要增加DELAY

网友C:
写完之后要等一下,它才会成功写进去。

网友A:
写需要5MS,你都不看DATASHEET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