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搞用SPI口进行c8051f060与AT450DB041B的读写(不断更新进展)

楼主(2007-10-19):
正在搞用SPI口进行c8051f060与AT450DB041B之间的读写。
去年参加工作,今天领导终于给一个比较难的任务,用SPI口进行c8051f060与AT450DB041B之间的读写。现在已经连好硬件,同时看相关的寄存器,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给CPU配程序,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进行。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接着下来就在论坛上发帖

等着天上掉一个大馅饼

网友B:
可以“菜鸟跪求”。。。

网友C:
LS,不要教坏小孩子哦

网友D:
现在的年轻人啊

遇到一点点问题也不自己好好琢磨琢磨,直接上来找程序,这样对你的帮助可不大啊,而且SPI的东西又不是什么复杂玩意,FLASH读写都是大同小异,能静下心把DATASHEET读一遍,啥都明白了

网友B:
现在的年轻人啊...

懒。。。

楼主:
谢谢大家中肯的劝告

非常感谢5楼的xusn!也谢谢大家的中肯的劝告。
怪是我自己没说清楚,我不是想问程序,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不知道它的工作流程,不知道配程序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岔道,不知该走哪条路,因此想得到各位的一点指点,给指条路。
顺便说一句,每个人从菜鸟到高手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各位大侠是否也曾有过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经历?是否也曾有过没有任何思路没有头绪的经历?如果我将来有什么心得体会在这里会不毫吝惜的和大家分享。当然,我知道大家是出于好心,想告诉年轻人学习要自己动手自己动脑:)
还是那句话,怪我自己没说清楚问题,这几天作其他的事情,这个工作搁置了几天,接下来还会继续进行,什么时候弄出来了,会传上来和大家分享,请大家指点。

网友E:
楼主好样的!

支持这种精神!

网友F:
经您一解释,好同志一个,大家不会误会您了。

1。首先要彻底看懂PDF文档
2、上网找参考程序,21IC论坛上就有
3、看懂参考程序,找个写行好一些的,参考自己的硬件作移植。
4、测试参考程序,首先读设备ID
5、读写正常后,优化程序。
6、做模块化结构化处理,并做好文档记录。

楼主(2007-12-25):
再次感谢(内蒙归来)

谢谢古道热肠!谢谢大家的理解!
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这两个月在内蒙出差,去山里用我们的仪器给别人找金矿,昨天刚回来。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小山村,要驱车20里才能洗个澡,还是太阳能的,水量有限,要抓紧时间。哈哈。当地人都是汉民,民风朴实,都很热情很热心。每天早上开车上山,布一公里的测线,测量、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中午就吃在山上,有人给送饭。有几次下雪,就在风雪里面吃午饭,端着菜碗,夹着馒头,飘着雪花……山上还有野兔子,老乡会帮忙抓来,给我们改善伙食。勘探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仪器上的,有方法上的,最终都得以解决。在野外虽然艰苦一点,但很充实,也很锻炼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上网,程序上的工作也暂时搁置了。现在回来了,终于继续我的工作了!!!

网友G:
各位太小看了060了

其实楼主可能想知道可能还不是SPI的通信代码和原理。

最大的可悲是他第一次使用MCU就用了C8051F060。

这款芯片我用过,所以我知道楼主的痛苦。

该款芯片和其他的C8051F不同,芯片初始化及其麻烦,第一次使用该芯片的同学可能都要吃苦了。包括我在内的。

我和深圳新华龙的孙工电话多次沟通,然后要他们发了N个范例程序后才将该芯片的ADC,DMA,定时器,UART……我需要的功能全部驱动起来。

如果各位不相信,可以去看看该芯片的资料,其交叉编译开关,寄存器分页的设置是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我相信,如果要楼主 用 标准的 8051,相信不出两天就可以将SPI的驱动写出来。

毕竟时序这个东西不太难。

我写了三年多的8051程序,第一次使用C8051F060的时候用了大概1个月才将所有的硬件模块驱动起来,期间电话无数,邮件N封。并且还有他的仿真头配合使用。还是JTAG仿真的哦。

楼主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该芯片如何配置,可以来信问问我,我这里有部分源代码。

你这里要用到的如果是模拟SPI的话,只需要配置IO口就可以,那还比较简单,如果使用他的硬件SPI,估计你还要多用一点时间了。

最后再次感叹,该芯片的配置真的不是一般的麻烦。是超级的麻烦。

楼主:
知音啊!!!

emailli说的非常对!!!交叉编译开关,寄存器分页实在太多太复杂了,要弄清楚这些就要花好多时间!我们现在要用硬件SPI,目前没有任何仿真配合,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焊出来的。检查通断就要好长时间。
emailli,您的邮箱地址是多少?要和您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H:
060有SPI接口5楼为什么还要模拟

网友G:
给你一个建议

你们到新华龙购买一个C8051F060的开发板。

然后每天骚扰他们的工程师就是了。

我这里也没有写 硬件SPI的 配置代码。

倒是其他部分的配置代码,比如晶振的配置,IO的配置,定时器的配置,ADC的配置,DMA的配置,UART的配置,中断的配置我都有写过了。

还有,他们的编译器 有一个 config2 的小程序,可以帮助你提供配置代码的。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小程序有帮助。

我的邮箱是liguangemail#163.com

(注意防垃圾邮件#和@的处理)

楼主:
不知道说啥好了

感动得不知道说啥好了……
谢谢emailli……

楼主:
对了,我的邮箱

我的邮箱是:dongyu416#163.com

楼主:
emailli,给您发了一封邮件,不知道您收到没。

emailli,给您发了一封邮件,不知道您收到没。

楼主:
C8051F040的SPI调试程序,我做了注释,请大家指正

/////SPI调试程序//////////
/////SPI_master.c//////////////
#include <C8051F04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num {aalen=6};
xdata uchar aa[aalen]={0x81,0x82,0x83,0x84,0x85,0x86};
xdata uchar rr[aalen];
xdata uchar k;
xdata uchar t;
void delay1ms(uint time){//延迟1ms
    uint i;
    uint j;
    for (i=0;i<time;i++){
        for(j=0;j<300;j++);
    }
}
void spi_cfg(uchar spicfg,uchar spickr,uchar spicn){//SPI配置函数
     SFRPAGE = 0x00;    //给SFR页寄存器复零。该字节代表CIP-51MCU读或修改SFR时所用的SFR页
     SPI0CFG = spicfg;    //......?
     SPI0CKR = spickr;    //......?
     SPI0CN = spicn;    //......?
     EIE1|= 0x01;      //扩展中断允许1:允许SPI0中断
}
void config (void) {
    WDTCN = 0x07;    //看门狗禁止
    WDTCN = 0xDE;   //写入0xDE后四个系统时钟周期内写入0xAD,将禁止WDT
    WDTCN = 0xAD;
    SFRPAGE = 0x0F; //......?
    XBR0 = 0x02;    //端口I/O交叉寄存器,SPI0连到3个或4个端口引脚,其他I/O不可连
    XBR1 = 0x00;
    XBR2 = 0x40;
    XBR3 = 0x00;
    P0MDOUT = 0x02;
    /*交叉开关配置,SPI总线SCK配置到P0.0口,为开漏输出;MISO为P0.1口,
    推挽输出;MOSI为P0.2口,开漏输出,NSS为P0.3口开漏输出(注:这句是新华龙提供的源代码的注释,但其交叉开关寄存器具体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我没有看明白???)*/
    SFRPAGE = 0x0F;  //......?
    CLKSEL = 0x00;   //系统时钟选择寄存器:内部晶振起作用
    OSCXCN = 0x00;     //外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关闭外部晶振
    OSCICN = 0x84;     //内部振荡器寄存器:使能内部晶振,系统时钟为8分频
    //采用内部晶振,为24.5MHZ8分频(注:24.5/8=3MHZ)
}   //End of config
void main(){
    config();
    spi_cfg(0x50,0x2d,0x08);
    /*
     SPI0CFG = 0x50;    配置寄存器: 主机模式,SCK高电平为空闲,因为SCK采用上拉设计
     SPI0CKR = 0x2D;    时钟速率寄存器: 波特率设置,系统时钟为3MHZ,所以SCK约为32KHZ
     SPI0CN = 0x08;      控制寄存器:0000“10”00,“10”四线方式;“00”三线从方式或三线主方式。NSS线好不连到端口引脚
     系统为四线制单主机模式,且主机NSS输出为0,注意此时SPIEN为0,SPI尚未开启
    */
    EA=1;
    k=0;
    SFRPAGE=0x00;
    SPIEN=1;//开启SPI
    SPI0DAT=aa[k];//当对SPI0SAT写数据时,SPI总线传输开始
    while(1){
        if(SPIEN==0)
            k=0;//总线释放时,中断程序中将SPIEN清零,在此设断点可全速运行SPI至总线释放
    }
}
void spi_ISR() interrupt 6{//SPI中断
    SFRPAGE=0x00;
    if(k>=aalen)
        SPIEN=0;//数据发送完毕,将SPIEN清零,释放总线
    if(WCOL)//写冲突处理,暂无处理
        WCOL=0;
    if(MODF)//模式错误处理,暂无处理
        MODF=0;
    if(RXOVRN){//接收缓冲区溢出处理
        t=SPI0DAT;//t为接收数据暂存变量
        RXOVRN=0;
    }
    while(!TXBMT);  //如果TXBMT不等于0,说明发送未结束,继续发送
    /*查询上次发送是否结束,因为有很多状态均可使SPI进入中断,
    所以查询上次发送是否结束,以保证写发送缓冲区时不会对数据造成破坏*/
    rr[k]=SPI0DAT;//由于是全双工总线,在发送完一个字节时,主机也收到从机所发的数据
    k++;
    SPI0DAT=aa[k];//发送数据
    SPIF=0;   //SPIF是SPI0的终端标志。该位不能被硬件自动清0,必须软件清0
}

有?的地方都是没读明白的地方

网友I:
用过081和161,现在存取着老多东西里面。感觉这个东西还挺好,有时候直接把常量啥得给扔在里面,还省了FLASH空间,不错,不错。

楼主:
得到emailli的指点后,自己对自己的“?”的解释说明。

得到emailli的指点后,自己对自己的“?”的解释说明。
一、SFRPAGE:是特殊功能寄存器(SFR)页选择寄存器,它用来选择SFR页,该字节表示CIP-51MCU读或者修改SFR时所使用的SFR页号。读和写一个SFR的步骤有两步:1、用SFRPAGE寄存器选择相应的SFR页号;2、用直接寻址方式读或写特殊功能寄存器。
二、关于SPI0CFG = spicfg;    //......?
     SPI0CKR = spickr;    //......?
     SPI0CN = spicn;    //......?
这里是传递来的形式参数。
传递到了下面的主函数中:
void main(){
 config();
 spi_cfg(0x50,0x2d,0x08);   //-------------这里不是有很多的参数传递进去了么?(emailli)
 /*
  SPI0CFG = 0x50; 配置寄存器: 主机模式,SCK高电平为空闲,因为SCK采用上拉设计
  SPI0CKR = 0x2D; 时钟速率寄存器: 波特率设置,系统时钟为3MHZ,所以SCK约为32KHZ
     SPI0CN = 0x08;   控制寄存器:0000“10”00,“10”四线方式;“00”三线从方式或三线主方式。NSS线好不连到端口引脚
     系统为四线制单主机模式,且主机NSS输出为0,注意此时SPIEN为0,SPI尚未开启
 */

网友G:
不错,小伙子有前途

有我当年的专研劲头。

楼主:
还有一处,在现有资料和能力情况下看不懂:(

SFRPAGE = 0x0F; //......?
XBR0 = 0x02;    //端口I/O交叉寄存器,SPI0连到3个或4个端口引脚,其他I/O不可连
XBR1 = 0x00;
XBR2 = 0x40;
XBR3 = 0x00;
P0MDOUT = 0x02;
    /*交叉开关配置,SPI总线SCK配置到P0.0口,为开漏输出;MISO为P0.1口,
    推挽输出;MOSI为P0.2口,开漏输出,NSS为P0.3口开漏输出*/

(注:这句是新华龙提供的源代码的注释,但其交叉开关寄存器具体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我没有看明白???)

谁那里有关于交叉开关的详细一些的资料?

楼主:
高兴!!!

得到夸奖真高兴!!!哈哈哈哈

网友G:
有没有 潘琢金 翻译的中文PDF资料?

有的话多看一下

具体怎么实现的,芯片内部的事情咯。

你按照要求操作就是了。

应该类似优先级的模拟开关啦。

有人不是比喻C8051F060系列是 变形金刚么!

其实不是的,有限制条件的。

网友J:
蓝色日出加油!

这两天也开始接触C8051.

网友K:
现在的所谓高手啊!

现在的所谓"高手"啊!
嘴尖皮厚腹中空,
还一个个学霸作风很浓!

高手?
高个屁!!!!!!!

网友G:
LS的

看不懂你说的哦

楼主:
对于SFR页寄存器SFRPAGE的补充

SFRPAG寄存器类似一个指针,它的地址指向SFR的某一页,SFR共有8页。每一页对应着一个或多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当对SFR中的这些寄存器操作时要先用SFRPAGE指向SFR中的某一页,在对该页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进行操作
例如:
    SFRPAGE = 0x0F;  //指向SFR的第七页
    CLKSEL = 0x00;   //系统时钟选择寄存器:内部晶振起作用
    OSCXCN = 0x00;     //外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关闭外部晶振
    OSCICN = 0x84;     //内部振荡器寄存器:使能内部晶振,系统时钟为8分频
    //采用内部晶振,为24.5MHZ8分频(注:24.5/8=3MHZ)

以上是我自己总结的结果,还未得到证实,还请大家指正!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keer_zu,我们一起共勉!!!
有问题随时交流哦

楼主:
29楼的您觉得怎样才称得上高手呢

高手是技术高手,更是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品质。而这些不是在短短的几句话中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请您不要妄下结论。
但是,我在这里,在21CN深切的体会到一种温暖,这里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探讨。我在这里得到很多指点,对自己的学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人大多非常热心,很有尺度的帮助每一个人,而这种尺度是善意的。就像《北京人在纽约》最后那一幕,姜文没有给刚到纽约的冯小刚提供多大的帮助,而是给他指条路,让他自己体会在纽约生活的艰辛。而这,对一个初来者,或者初学者是有好处的。让每个人自己动脑、自己动手。最好的老师不是告诉学生答案,而是方法。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和理解。
总之,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家庭的一员,我是众多老师的一个学生,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

网友C:
怎么着也得象姚明那样的吧?随便伸伸手就能就能摸到2米5才

楼主:
姚明是手高,不是高手。哈哈

网友L:
我刚开始用C8051F020时看会配置用了三个月.

当时还有其它事情穿插着在做,到用C8051F130时也是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寄存器分页,还多一样倍频.但最难的是配置交叉开关,我也是了解了它的config才慢慢学会的;后来的寄存器分页倒没觉得怎么难.中文资料看十几遍肯定会了.

网友K:
在这混的,没有高手

在这混的,没有高手.
匠气十足.

网友K:
看来我说没有高手,还是得罪了一些高手啊

看来我说没有高手,还是得罪了一些"高手"啊!
这个论坛,风气很差.

记得有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叫<<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
砸砖的,**拳,大黑枪的.....,
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这就是所谓的"高手"????????
呸呸呸呸呸!!!!!!!!!!!!!!!!

小到单片机大到arm,dsp,甚至linux嵌入式开发,基本上就是一个二次开发,有些人有那么点"经验教训",就想妄称高手?????????

网友M:
何谓高手?

要向乐山大佛一样么?

楼主:
求求大伙别再提高不高手的了!!!

求求大伙别再提高不高手的了!!!
不然每人愿意来这里指点迷津了:(
在我看来能给别人提供帮助,哪怕是一点点,这个人也可以称得上高手!!!

咱不谈高不高手,只谈技术!

这个片子的寄存器实在是太复杂了,我反复看了几遍,看来还要再深入的看哦!
我会随时把我的心得体会发上来和大家分享,并请大家指点!!!

今天干其它的事情就没有搞这个片子。元旦放3天假,打算一天时间踢足球,另外两天搞这个片子。

楼主:
买了新华龙的开发板

买了新华龙的开发板,这几天也收集了不少资料和一些调试程序。
开发板最简单的一个调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让LED不断闪烁。程序不长,看了一天~~~
现在正在扩展显示器和键盘……
主要是显示器,我觉得没有显示器就没有对话能力,就先从这个下手,然后再配其他的。

网友N:
没有人用config 2吗

我们用新华龙的芯片写初始化程序时,一般都用config2,需要哪些功能,需要什么样的配置,点几个勾就可以了,初始化程序自动就生成了,不必手动写这么多程序的啊.
只有出错误的时候,才会去查config自动生成的代码是否有问题,目前还没发现过有问题.

楼主:
config2是什么

config2是什么?我没有接触过。
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的结果很多,有网络查看工具、调CS无敌的、设置系统的……
LS,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N:
回楼上

是新华龙单片机的开发工具之一,全名应该叫Configuration Wizard,应该算单片机可视化编程的一种辅助工具.比如说我要把P0.0配成UART的发送口(TXD),那我在Port I/O里把P0.0在TXD那行打上勾就可以了,它自动给你生成一句话:XBR0      = 0x04;并且自动生成I/O口的初始化函数.这里还可以设端口的开漏/推挽、交叉开关、开关看门狗、等等,几乎所有的初始化工作都可以自动生成代码(C/汇编可选),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主函数循环和中断处理.

一般各个外设各有一个初始化函数,比如void Port_IO_Init(),void SPI_Init(),void UART_Init()等等,然后还自动生成一个void Init_Device()用来调用前面这些函数.最后把这些都复制粘贴到你主函数的前面,并在主函数第一个调用Init_Device()即可.

网友O:
感觉C8051F的交叉编译开关的配置不是很难的事情啊

感觉C8051F的交叉编译开关的配置不是很难的事情啊,你只要看看PDF中相关的部分就能搞定了。以C8051f340为例uart0只能是P0.4和P0.5(不知道记错没有)。别的管脚是不能配置为uart0的。还有就是SPI接口的配置也是有管脚限制的。在规定的那个几个管脚中才能配置为SPI的。你可以仔细研究datasheet中关于交叉编译开关的那张图。很容易就能看明白了。

给你几点建议:
  1.下几个C8051f的例程来看看人家是如何初始化管脚功能的。这个很容易找到的。
  2.读懂你SPI器件的datasheet。
  3.在完成1,2的基础上写一个spi的程序以读取flash 的ID来测试spi的相关函数是否正确。flash 的ID在flash的Datasheet中肯定有提到的。
  4.写spi的各种读写函数。这个时候就好看flash的datasheet什么时候要写保护取消,cs选中,数据写入。datasheet上都有明确的说明的。

参照上面几步你基本一两天就能搞定了

楼主:
谢谢xinchen97

我觉得我好像钻进死胡同了。
在三块石头朋友的帮助下,交叉开关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出方式”。何时用推挽何时用开漏极,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看f060的资料,和您上面说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时做一些外围的硬件的事情,比如配置显示器和键盘。

网友O:
关于推挽和开漏极

我的理解是推挽用于增加驱动能力。开漏极用于不需要去增加驱动的场合。举一个例子。用UART0的时候Tx管脚是用推挽,RX管脚是用开漏极。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有一个GPIO要驱动LED的时候采用推挽,如果一个GPIO要读取外部某个芯片的管脚电平的时候用开漏极。按照这个来设置你的管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

豁然开朗!

网友P:
用过config2你就感叹“原来单片机程序也可以这么开发”了

以前编的程序还要有Timer_Init();Uart_Init();……现在不用了。

网友N:
回47楼

其实推挽和开漏可以理解为同一种东西的不同表现形式.
推挽上下两个MOS管本质上是两个可变电阻,想输出高时把上管变为小电阻(导通),下管截止变为大电阻,两个电阻一串联,分压输出自然就是高电平,低电平反之.而开漏输出只是把上面的管子换成一个固定电阻放到芯片外面了,这个电阻的选取由咱们自己定,相对灵活一点.

另外,蓝色日出
开漏输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一般的数字电子技术书中都可以找到说明.一个是改变逻辑(高)电平,比如C8051F系列的IO电压是3.3V,也就是LVTTL电平,那么它与老的5V器件接口,应当用开漏,把上拉电阻拉到5V,这样输出的高电平就是5V而不是3.3V.与其他电平类型的接口也是同样原理.
C8051F系列的很多芯片都声称能IO口耐5V电压,但实际上并不太可靠.例如我们经常使用的330就不耐5V,一接就烧.020似乎还凑合.所以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都用开漏+上拉和5V接口,保险.

开漏输出的另一个功能是实现"线与"操作.你做的是SPI总线,和它很类似的IIC(SMBus)就要求两个信号线开漏输出,这样总线上的器件不论谁发起通信,都可以使总线电平拉低,而不损害其他器件的输出驱动单元.

网友O:
受教了

谢谢三块石头。根据你的指导重新看了一下相关的定义明白了许多。但是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现在我要检测一个外部器件的电平其实用推挽输出还是开漏极输出都是无所谓的是吗??因为我在使用中改变了输出方式对的检测结果是没有影响的。当然了检测管脚的输出电流我是计算了在C8051f系列单片机的范围内的。
2.按照你的解释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推挽其实是起到了上拉电阻的作用的。所以在电路设计中相关的管脚其实可以不加上拉电阻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3.对于推挽和开漏的理解我认为是。在推挽方式,向端口数据寄存器 中的相应位写逻辑‘0’将使端口引脚被驱动到GND,写逻辑‘1’将使端口引脚被驱动到VDD。 在漏极开路方式,向端口数据寄存器中的相应位写逻辑‘0’将使端口引脚被驱动到GND,写逻辑 ‘1’将使端口引脚处于高阻状态。开漏状态下管脚能承受的电流是不是要比推挽状态下的大一些?

   谢谢你了

楼主:
石头

我之前只知道,一般用开漏极输出是因为器件工作电压为5V,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而我用的器件也是3.3V工作的,按我上述理论就不需要用开漏极。但用SPI总线方式又需要有三个口设为开漏极。此时的开漏极是不是也需要外接10K的上拉电阻?上拉电源是3.3V还是5V呢?

楼主:
三块石头的回答:

日出:
既然要求开漏输出,那就要上拉电阻,而且10K到2K应该都没太大问题,看速度.

既然MCU和EEPROM都是3.3V电源,那上拉电阻也就可以是3.3V,这时的开漏只是总线的要求,而不是电平转换的要求.

网友N:
回xinchen97

第一个问题,"开漏"和"推挽"指的是输出方式,和输入方式没有关系,所以读端口状态时两种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可以看下边那图,摘自020手册,看它输入读端口状态是单走一条线,并且输入的时候,输出的两管都被禁止了.

第二而问题没看明白...这么说吧,推挽是等于加了个可变的上拉电阻. 如果设为推挽方式输出了,那么当然不必再外加上拉电阻,因为一般推挽的驱动能力比较强的(MOS管导通等校的电阻有多小?上边的电阻越小,输出驱动能力越强啊)

第三个,前几句话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最后耐电流的问题,我觉得低电平时,由于电流还是通过N管灌到地,因此耐电流能力受N管能力约束,似乎没比推挽大多少?

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拿不准,仅是个人想法.
另外我也是菜鸟,我的话不是"指导",呵呵~~~

楼主:
最新进展

初始化程序已经基本完成,对器件的读写程序基本完成,这几天焊了实验板,键盘和显示程序还没有完成。
过几天弄好之后再总结吧

网友H:
楼主用这个片子感觉怎么样?

稳定么?结不结实?

楼主:
回楼上

这两个片子我们都是第一次用,性能不太了解。

楼主(2008-02-02):
好久没上来了

又出差了一段时间,现在放假在奶奶家。
出差之前,完成了全部的驱动程序,也基本实现了读写,由于硬件的限制,只是再出门前一天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
多亏出差了,不然就会不了家了。哈哈。南方的雪太大了。
现在中央五在直播火箭和步行者的比赛。目前比分99平,还剩3分12秒。

楼主:
怎么在版面看不到自己的帖子???

怎么在版面看不到自己的帖子???

网友Q(2011-07-15):
嗯 遇到同样的障碍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