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I C中如何能将两个char拼合成一个short int?使用指针可以吗

楼主(2009-03-15):
以下是我写的代码,能实现功能,但是出警告:指针指向不同的类型。
而且速度也慢,需要42个微秒@12MHz,用汇编10微秒就搞定了,用C能不能有什么高效的办法?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long val;
unsigned char *p;

main()
  {
    TR0=1;
    TMOD=0X11;
  while(1)
    {
    p=&val;
    p=p+3;
    *p=TL0;
    p--;
    *p=TH0;
    }
  }

网友A:
我是用一个联合定义搞定的!

我是用一个联合定义搞定的!

网友B:
可以

unsigned long val;
unsigned long *p;

main()
  {
    TR0=1;
    TMOD=0X11;
  while(1)
    {
      p = &val;
    p[0] = TH0*256+TL0
    }
  }

网友C:
不要动辄“C51中”

为何不问C语言中?

人为隔断单片机的C语言和标准C语言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学习进步。

楼主:
那么快就有回帖了,还是有疑问:p[0] = TH0*256+TL0

p[0] = TH0*256+TL0中,
p[0]是什么意思?
另外,TH0*256+TL0这样速度会不会很慢?因为有乘法运算。
割裂C51与标准C是我的不对,在此向楼上致歉~~

网友B:
LS

你把KEIL想的太笨了.

网友D:
keil可能会生成直接将两个值分别写到对应地址的代码

而不是使用乘法运算。

当然,像下面这样的写法最直接了,但是可移植性就稍微差一点,要考虑大小端模式的问题。

     ((unsigned char *)&val)[3]=TL0;
     ((unsigned char *)&val)[2]=TH0;

编译后的代码如下,只生成了2条指令。

    10:   while(1)
    11:     {
    12:      ((unsigned char *)&val)[3]=TL0;
C:0x0008    858A0B   MOV      0x0B,TL0(0x8A)
    13:      ((unsigned char *)&val)[2]=TH0;
C:0x000B    858C0A   MOV      0x0A,TH0(0x8C)
    14:     }

楼主:
经测试,ayb_ice 的程序需要38个机器周期就可以拼合成一个int

比我原来的少了两个机器周期~~,但是我还是觉得慢~~高手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网友B:
那就再来一个

unsigned long data val;
unsigned int data *p;

main()
{
  TR0=1;
  TMOD=0X11;
  while(1)
  {
      p = (unsigned int data *)(&val+2);
    p[0] = TH0*256+TL0
  }
}

网友E:
不要用指针,指针是间址操作,当然慢

应该直接写: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p;

main()
  {
    TR0=1;
    TMOD=0X11;
  while(1)
    {
        val=TH0*256+TL0;
        //或者val=TH0<<8+TL0;
    }
  }

//keil很聪明的,会自动处理优化,两种写法编译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为了通用,避免大小端的影响,建议今年用第一种(第二种换个编译器可能就是个BUG)

网友F:
要注意51特殊寄存器的用法~~~

网友D:
由于楼住的是long int,还要将高两字节置0,因此要4条语句

     ((unsigned char *)&val)[3]=TL0;
     ((unsigned char *)&val)[2]=TH0;
     ((unsigned char *)&val)[1]=0;
     ((unsigned char *)&val)[0]=0;

    10:   while(1)
    11:     {
    12:      ((unsigned char *)&val)[3]=TL0;
C:0x0008    858A0B   MOV      0x0B,TL0(0x8A)
    13:      ((unsigned char *)&val)[2]=TH0;
C:0x000B    858C0A   MOV      0x0A,TH0(0x8C)
    14:      ((unsigned char *)&val)[1]=0;
C:0x000E    E4       CLR      A
C:0x000F    F509     MOV      0x09,A
    15:      ((unsigned char *)&val)[0]=0;
C:0x0011    F508     MOV      val(0x08),A
    16:     }

网友G:
简单,高效,可移植。

简单,高效,可移植。

val=hight_byte<<8+low_byte;
或者
val=hight_byte*256+low_byte;

网友E:
呵呵,LS和我10楼的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D:
还是直接给指定的地址赋值最直接,就是可移植性不够好

下面这个是直接写乘法编译的结果

    10:   while(1)
    11:     {
    12:      val=TH0*256+TL0;
C:0x0008    AF8C     MOV      R7,TH0(0x8C)
C:0x000A    EF       MOV      A,R7
C:0x000B    FE       MOV      R6,A
C:0x000C    AD8A     MOV      R5,TL0(0x8A)
C:0x000E    7C00     MOV      R4,#0x00
C:0x0010    E4       CLR      A
C:0x0011    2D       ADD      A,R5
C:0x0012    FF       MOV      R7,A
C:0x0013    EC       MOV      A,R4
C:0x0014    3E       ADDC     A,R6
C:0x0015    FE       MOV      R6,A
C:0x0016    E4       CLR      A
C:0x0017    8F0B     MOV      0x0B,R7
C:0x0019    8E0A     MOV      0x0A,R6
C:0x001B    F509     MOV      0x09,A
C:0x001D    F508     MOV      val(0x08),A
    13:     }

比起12楼的要长了一些。

楼主:
惊动高人无数~~

很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帖,晚上慢慢学习再写心得体会了。
大虾的水平太高,有些语句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H:
你的名字太无敌了

也难怪这么多高手进来的 ......

网友E:
回帖不是因为他的名字

如果是程序匠人问这样的问题,我都懒得答

网友I:
用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