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控制两根导线连续接通两次呢,只是接通就可以。

楼主(2009-03-15):
不用继电器,太大了,耗电也大

---------◎◎导线A--

---------◎◎导线B--

网友A:
可以使用三极管、mosfet,看你这两根线上承载的是啥信号了

楼主:
就是模拟按键,

把按键用两根线接出来,用两根线接触来代替按键

网友A:
如果是按键直接接到mcu的IO,你肯定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把这两根线接到npn三极管的ce;
使用一个IO,b上接一个限流电阻,控制be的导通就行了;
be导通,ce饱和,等于这两根线接通了;

网友B:
左手拿一根导线,右手拿一根导线,然后对接离开再对接

根据LZ的要求,我这个方法最有效,最省钱。

楼上几位多虑了,LZ没说要用电信号控制呀,也没说需要用MCU,哈哈哈哈。。。。。。。。。

楼主:
标题上不写了控制了吗

难道控制就是这样的吗?

想用模拟开关CD4051可行吗?

网友B:
俺这个是人工"控制"

满足要求,哈哈哈哈。。。。。。。。。。。

网友C:
可以用合适的模拟开关。

网友D:
什么是两次接通

装个按键不是好以任以次数通断

网友C:
应该是要用MCU模拟两次开关吧。

楼主:
呵呵,00说的很对

就是想用MCU模拟两次开关,来在特定的情况下执行某些动作